IE给360导航挟持了,如何彻底清除

楼主(2015-04-27):
我电脑从来没安装有360的东西,不知道为啥IE主页给挟持,请教如何彻底清除,360真是烦人。

网友A:
第一、IE属性中设置主页为 about:blank,
第二、IE快捷方式属性中去除 网址参数;
第三、完全重置IE浏览器;
第四、注册表查找关键字,清除;

以上步骤一步一步试,有的第一步即可达到目的,有的需要全部做完才完全清除。

网友:
typedef signed int  person_addr;
person_addr  me = China;
me = *(America*)&me;
printf("I'm in %d\r",

这这这变量没定义全啊

网友:
有开机启动项~~~

网友:
我是看到360就删,但就是删不掉,过两天就会有,现在还出来一个百度杀毒同样的,感觉比病毒还难除。

网友B:
我是给2345劫持了主页。。

网友:
前几天也一样的,把浏览器重装了

网友:
试过很多方法,发现都不好使,可见这些流氓软件的流氓程度。

最后重装系统,使用原版才解决问题。

现在电脑对各大软件下载基地回来的软件都要睁大眼睛。一些热门软件直接去官网。

网友:
平时用非系统管理员帐号登录电脑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

网友:
搜注册表,全部删除才能搞定,
用第三方软件也行,就怕刚出狼窝又进虎穴啊

网友:
360就是混蛋,IE主页给挟持后怎么都改不过来

网友:
1、用虚拟机
2、以非管理员帐户登录
3、系统用官方纯净版安装
4、正版杀毒软件(不包含C国)
5、软件从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IE属性中设置主页为 about:blank,
第二、IE快捷方式属性中去除 网址参数;
第三、完全重置IE浏览器 ...

你这签名好呀,可惜没看太明白。。。

网友:
有些流氓会在计划任务里面做手脚,你当时看删除了,过今天任务一执行,又回来了。

楼主:
我估计要重装系统才能解决,注册表也搞不好,桌面有两个ie图标存在,还有一个攻城略地的图标在,真他妈操周全家。

网友:
碰到这个流氓  重装系统放心点

网友:
怎么中毒的呢?  上什么网站了  呵呵

网友:
win7好多了啊

网友:
360 2345都是些恶心的东西

网友:
在360软件里边找上网保护之类的设置,现在国内杀毒软件都这副德行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给2345劫持了主页。。

我也是,,

网友C:
楼主,可能只是一个快捷方式。
我也被哪个SB网站坑了。一直改注册表、设置浏览器都不管用。
只是快捷方式后面给添加了一个网址

网友:
桌面ie~~右键属性~~~路径里面删除网址就行

网友:
有的是修改了组策略,就算你在ie里设置了,其实都没有保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只是一个快捷方式。
我也被哪个SB网站坑了。一直改注册表、设置浏览器都不管用。
只是快捷方式后 ...

不是的,就是360导航,我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就是360导航,我重新装系统了!

我担心正是。过去比较高明的方法都不管用了,反而最简单的管用。

我的IE、遨游都一块被改了。看设置都没有问题,图标也没有问题。但是启动时就是进入360的网站。

气了实在没办法了。右键查看快捷方式,居然在路径后面多了一行网址。

最后轻松解决。不用找注册表、不用看IE起始页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