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32926 H264编码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27):
我现在用N32926做H264编码。先采集平面格式的YUV420 640*480的图片。然后做H264编码。编码后的图片是图片1.。我用H264Visa这个工具看的H264文件的v分量。结果是图片2.  YU分量都是正确的。请问下这种情况我的问题在哪了?

楼主:
感觉V分量有一半的解码是错误的,这一半数据都是0

网友A:
想办法把摄像头输出的YUV序列搞清楚。(如果是从摄像头采集YUV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把摄像头输出的YUV序列搞清楚。(如果是从摄像头采集YUV的话)

YUV序列我也没有合适的工具查看对错,这个蛮烦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V序列我也没有合适的工具查看对错,这个蛮烦人的

没工具也能凑合,比如让摄像头全黑或者全白/接近纯色,保存所有数据,看十六进制的数据、推测摄像头的输出序列(类似U-Y-Y-V-Y-Y之类的)。
以前这么干过,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工具也能凑合,比如让摄像头全黑或者全白/接近纯色,保存所有数据,看十六进制的数据、推测摄像头的输 ...

好的 谢谢

网友:
你现在就2个问题。一个是YUV文件本身可能有问题(可能性不大),再就是H264编码问题了。
可以生成一个完全没问题的YUV文件,然后去编码,如果还有问题,就100%是H264编码了,直接查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打算用新唐N32926 H264,能不能提供些开发资料?(主要是系统源码)

我有MDK32926-EK的开发板资料。跟新唐的资料差不多

网友:
同求,开发资料,
再求一个N32926开发板。。。。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769113117&uk=3560844939这个是我网上找到的,zip没密码,可能版本有点老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769113117&uk=3560844939这个是我网上找到的,zip有密码,解压不出来,可能版本有点老

网友:
这个芯片为啥LCD接口和网口复用,弯弯怎么想的?

网友:
我有多的pcb自己花的。现在我的屏没有搞通。有要的送一些给大家。一会我把pcb发上来。

网友:
这个是PCB。

楼主:
如果我把摄像头采集的yuv数据打印出来。发现Y分量大小是640*480.U分量的大小是640*480/2.V分量的大小也是640*480/2.YUV420的UV分量大写应该是640*480/4。问题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买了个开发版,但是内核源码没有提供,
现在开发板在我同学那里(买给他开发产品),要到资料我共 ...

加我qq吧。2458622546

网友:
zip解压不出来,请问密码是多少?

网友(2015-07-11):
看下这里有需要的东西么 ftp://118.91.0.153/Semiconductor_Div/Nuvo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