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采样输出计算

楼主(2015-04-27):
想知道运放的输出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A:
先熟悉下运放,大概看下,了解虚短和虚短,同相和反相放大,剩下的就是欧姆定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熟悉下运放,大概看下,了解虚短和虚短,同相和反相放大,剩下的就是欧姆定律了 ...

看了就不没搞懂,才望指教。。。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没看懂 这是反相放大电路吗?可是反馈电阻R8才100欧,这个电路应该不稳定 所以应该不是 请高手分析下
R2有什么用呢?

网友:
把他当成理想运放来计算 虚短 虚断你就当成运放两输入端的电压始终一样 并且输入没有电流。也就是你的2 3两个引脚电压始终相等 并且没有电流输入。

网友:
虚短+虚断+欧姆定律

网友:
看评论好好了解下

网友:
这电路。不管什么运放上去就烧

网友:
哎,模电的基础太太太太太差,回去看一上午书,肯定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