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相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控制一般的三相电是不是3个继电器就可以了?多大电流需要用交流接触器?谢谢

网友A:
应该用接触器吧?继电器你怎样保证都会动作,有一个没动作会缺相烧毁设备的.一般都是中间继电器(低压)控制接触器.

网友B:
小电流也可以用三相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接触器吧?继电器你怎样保证都会动作,有一个没动作会缺相烧毁设备的.一般都是中间继电器(低压)控制接 ...

还有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也可以用三相磁保持继电器

谢谢!我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也可以用三相磁保持继电器

我查了一下,好像很贵。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好像很贵。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吧?

当然可以,注意加吸收回路

网友C:
控制什么?电机,加热?

网友:
二楼说的对
如果是按三项设计的电器,如果用三个继电器,某个没动作,导致缺项,可能会烧毁用电设备的,
典型做法是用控制电路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完成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什么?电机,加热?

控制路灯的开关

网友:
低压三相有一相不动作,顶多烧设备。
高压断路器,非同期动作,问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