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4FLOW的MAVLINK数据解析

楼主(2015-04-27):
由于要搞光流,在淘宝买了个PX4FLOW,虽然中间换了两次货(第一次没图像,第二次没超声波数据),不过最终通过QGC看到了数据,不过感觉在室内真的是不太灵敏,光照较强的地方会好点,先不管了,这么贵的模块,先把数据解析出来再说。
先了解了下MAVLINK协议:

打开官网,找到PX4FLOW的资料

需要通过USART3连接我的主控,而主要用到的信息就是OPTICAL_FLOW_MESSAGE,
看了这张图,我就错误的以为数据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发送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解析,通过MDK仿真看到解析出来的ground_distance跟实际观测的完全不符,但是通过QGC(USB方式)真的可以观测到准确的数据,没办法,看PX4FLOW源码吧。
找来找去,在mavlink_msg_optical_flow.h中真相揭晓:

原来是以这样一个顺序发送的,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改了程序之后果然好使,这里还要说的是CRC校验,按照上面的帧结构,最后两位是CRC校验位,
在mavlink_helpers.h中有这样一个函数

而crc_extra这个变量是跟一帧的第二个字节有关,也就是跟payload length有关,而#100中的是0x1A,也就是26,而在mavlink_msg_optical_flo.h中这样定义:

具体方法可以参照此贴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8545603,感谢这位网友的无私奉献

网友:
即将入手这款光流!!先学习

网友A:
某宝的PX4FLOW 很多都是仿的的吧

网友:
现在这么多人做光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的PX4FLOW 很多都是仿的的吧

是山寨的,你用过原厂的吗?我还正想看看这山寨的能跟原厂什么差别,我感觉信息还是不太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山寨的,你用过原厂的吗?我还正想看看这山寨的能跟原厂什么差别,我感觉信息还是不太准确 ...

  准备买啊,没买呢

网友:
正想买……不过感觉打水漂的可能很大很大

网友B:
已经入手了,但是驱动装不上,……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入手了,但是驱动装不上,……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当时卖家还给了我一个MissonPlanner的文件,你是不是没装这个,我这个一开始没装驱动也装不上

网友C(2015-06-07):
楼主 不知道你用过PX4FLOW的I2C读数据没? 我用模拟的I2C读始终他的XY位移据始终没有返回

网友D:
已经将px4flow移植到mdk下,并做了优化,比官方的快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将px4flow移植到mdk下,并做了优化,比官方的快不少

请问你的是用MAVLINK协议读的还是 i2c 能看看代码吗

网友E:
你好 请问你串口接收程序能发下吗   我的是  收不到正确的数  buffer0为数据段开始

        flow.time_sec=(flow_buf[7]<<64|flow_buf[6]<<56|flow_buf[5]<<48|flow_buf[4]<<40
                 |flow_buf[3]<<32|flow_buf[2]<<16|flow_buf[1]<<8|flow_buf[0]);
   flow.id=flow_buf[24];
         flow.flow_x=(int)(flow_buf[9]|flow_buf[10]<<8);
         flow.flow_y=(int)(flow_buf[11]|flow_buf[12]<<8);
         flow.flow_comp_x=0;//Flow in m in x-sensor direction, angular-speed compensated
         flow.flow_comp_y=0;
         flow.quality=flow_buf[25]; //Optical flow quality / confidence. 0: bad, 255: maximum quality
                 floattobyte[0]=flow_buf[22];
                 floattobyte[1]=flow_buf[23];
                 floattobyte[2]=flow_buf[24];
                 floattobyte[3]=flow_buf[25];

         flow.hight=ByteToFloat(floattobyte);//g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问你串口接收程序能发下吗   我的是  收不到正确的数  buffer0为数据段开始

开头还有0xFE,0x1A等字节,这些帧头,功能位等不要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不知道你用过PX4FLOW的I2C读数据没? 我用模拟的I2C读始终他的XY位移据始终没有返回 ...

用的是串口,也试过I2C通信,但是读不出来数据,就放弃了,你可以读出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串口,也试过I2C通信,但是读不出来数据,就放弃了,你可以读出数据吗 ...

可以 你可以去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2015-07-27):
对于刚准备入手的菜鸟,我比较关心哪里可以买到性价比好一点的模块

网友F:
我刚刚入手了光流传感器,但完全不会用呢还

网友F:
这个光流传感器接电脑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用W7的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将px4flow移植到mdk下,并做了优化,比官方的快不少

能把你的工程分享一下么?做电设想用光流

网友G(2015-11-12):
引用 网友D:
已经将px4flow移植到mdk下,并做了优化,比官方的快不少

我也在MDK下将代码移植了!但是在QGROUND下打开后QgrounD会死机 !能分享一下你的工程么?我QQ1126539423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将px4flow移植到mdk下,并做了优化,比官方的快不少

同求,一直到mdk下的px4flow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光流传感器接电脑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用W7的系统呀,

好像是的,我在xp下面根本都没法使用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入手了光流传感器,但完全不会用呢还

你的这个模块用得咋样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这个模块用得咋样了呢

基础的距离能测

网友:
是使用官方的固件?

网友:
你是用使用QGroundControl吗,还有使用其他的上位机软件不呢

网友(2016-01-20):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MDK下将代码移植了!但是在QGROUND下打开后QgrounD会死机 !能分享一下你的工程么?我QQ1126539423 ...

QQ2403429739,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将px4flow移植到mdk下,并做了优化,比官方的快不少

2403429739QQ 希望得到帮助 的

网友:
flow代码分析

网友I(2016-04-06):
引用 网友D:
已经将px4flow移植到mdk下,并做了优化,比官方的快不少

您好,您是否把px4flow的源码移植到MDK了,能否分享一下呢,我在移值上遇到了一些报错,烦请高手指点, 感谢。ghdnui@foxmail.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您好,您是否把px4flow的源码移植到MDK了,能否分享一下呢,我在移值上遇到了一些报错,烦请高手指点, 感 ...

只要重写那段汇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重写那段汇编就好了

好高深啊,能否给您的工程我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