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硬件短路问题

楼主(2015-04-27):
模仿坛友茶大的硬件方案做了一个小四轴,结果焊完板子调试发现在jlink通电下载调试过程中,刚开始时正常下载,但是过一会儿,jlink的输出电压逐渐被拉低,直至掉电。拔下jlink,用万用表检测发现vcc1和gnd短路,怀疑板子已经烧掉了。偶然搁置几天,再用这个板子下载又正常了,但是过了一会儿,jlink再次掉电,vcc1和gnd短路。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从第二次还能下载和使用上来说,感觉不大可能是单片机坏掉了啊?已排除jlink故障

网友A:
短路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量的?有电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量的?有电的时候?

是在jlink掉电之后检测发现短路了,在此使用之前发现vcc1和gnd不再短路,再次使用jlink下载调试之后再次掉电,拔下jlink后,再次测量发现又短路了

网友B:
仅作者可见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LZ你这是找封ID的节奏么?

网友C:
焊接问题
另:  珍惜ID, 改改标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作者可见是什么情况呢?

我没设置仅作者可看啊?冤枉啊
原问题:
模仿坛友茶大的硬件方案做了一个小四轴,结果焊完板子调试发现在jlink通电下载调试过程中,刚开始时正常下载,但是过一会儿,jlink的输出电压逐渐被拉低,直至掉电。拔下jlink,用万用表检测发现vcc1和gnd短路,怀疑板子已经烧掉了。偶然搁置几天,再用这个板子下载又正常了,但是过了一会儿,jlink再次掉电,vcc1和gnd短路。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从第二次还能下载和使用上来说,感觉不大可能是单片机坏掉了啊?已排除jlink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问题
另:  珍惜ID, 改改标题吧

我没设置仅作者可看啊?
原问题:
模仿坛友茶大的硬件方案做了一个小四轴,结果焊完板子调试发现在jlink通电下载调试过程中,刚开始时正常下载,但是过一会儿,jlink的输出电压逐渐被拉低,直至掉电。拔下jlink,用万用表检测发现vcc1和gnd短路,怀疑板子已经烧掉了。偶然搁置几天,再用这个板子下载又正常了,但是过了一会儿,jlink再次掉电,vcc1和gnd短路。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从第二次还能下载和使用上来说,感觉不大可能是单片机坏掉了啊?已排除jlink故障

另外标题怎么改啊

网友D:
为什么全是仅作者可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全是仅作者可见的?

我没设置仅作者可看啊?冤枉啊
原问题:
模仿坛友茶大的硬件方案做了一个小四轴,结果焊完板子调试发现在jlink通电下载调试过程中,刚开始时正常下载,但是过一会儿,jlink的输出电压逐渐被拉低,直至掉电。拔下jlink,用万用表检测发现vcc1和gnd短路,怀疑板子已经烧掉了。偶然搁置几天,再用这个板子下载又正常了,但是过了一会儿,jlink再次掉电,vcc1和gnd短路。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从第二次还能下载和使用上来说,感觉不大可能是单片机坏掉了啊?已排除jlink故障

网友A:
你量短路的时候,电路板是否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短路的时候,电路板是否有电?

问题已经解决,应该是一个0603电容的事儿,拆掉之后焊了新的就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