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动态扫描消影不了,求大大们帮助

楼主(2015-04-27):
点阵的行和列都是通过咦个74HC573锁存器连接的P0口,感觉用P0=0xff消影过了,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网友:
时间分配看看
比如1秒如何分配  是500us+500us,还是250us+250us+250us+250us, 等等

网友:
楼主,不是你这样消影。。

应该这样消:(行或列反过来也行)
1.锁存行数据为0xff(全灭)
2.锁存列数据
3.锁存行数据

你中间是有P0=0xff,但没锁存到573里面去,而且不应该放在中间,而是一进到中断里就先把灯全灭掉,而且送数据要先送关断另外一边的数据,比如全灭是通过行来的,那就要选送列数据,你自己在图上把这个时序画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确定芯片是好的么?
我之前也折腾过点阵,不过是16*48的。也是这样有鬼影,而且是怎么折腾都不行,用程序就单独点亮一个点,周围也会微亮,后来换了一块屏就好了。很是奇怪。
最后查来查去是74HC138芯片问题……换了一块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