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PADS,画PCB时候如何实时同步??

楼主(2015-04-27):
用ORCAD+PADS的组合一个多星期了,稍有入门,但还是不够熟练。
几经挫折,好不容易把orcad的原理图全部正确导入PADS中,准备layout。
但问题来了,原理图比较大,器件比较多,有好多器件都是尽量让相关的器件靠近一点,
以前用AD的时候,有个很好用的功能,比如我要在PCB上布局原理图上相关的一部分电路,我只要选中那部分电路,让后按快捷键  T->S, 就可以快速跳转到PCB,并且选中那部分器件。
但是现在用的是ORCAD+PADS,我该如何实现类似的操作呢,如果不行,那大家是怎么来布局的。在画一个稍微大点的工程时候,器件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一个对着原理图去选择,岂不非常之蛋疼啊!!!!!!!!!!

网友A:
只知道用logic可以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B:
把orcad另存为16.2以下低版本,可以在pads logic导入dsn文件,然后就可以完美交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orcad另存为16.2以下低版本,可以在pads logic导入dsn文件,然后就可以完美交互了。 ...

我用的orcad是16.5,导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用logic可以实现类似功能

嗯,是的。现在用的是蛋疼的所谓经典的orcad+pads组合。真疼

网友C:
如果是用orcad+allegro,在orcad里,选择options,preference,miscellaneous,勾选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就可以。不知道这个对pads起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orcad+allegro,在orcad里,选择options,preference,miscellaneous,勾选enable intertool commu ...

有这个选项,我现在把它选上了。然后怎么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个选项,我现在把它选上了。然后怎么用呢?

如果能用的话,将orcad生成的网表导入到pads里后,你在orcad里选中元件,pads里会同时选中。

ps:如果可以,建议还是用自家的软件,orcad配allegro,pads logic配pads layout

网友:
是像2楼那样做,用save as那个选项把另存一个16.2的版本,然后导入logic中

网友:
蛋疼组合,还是同一家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用的话,将orcad生成的网表导入到pads里后,你在orcad里选中元件,pads里会同时选中。

ps:如果可 ...

请问一下,用orcad+allegro,能够在PCB中修改线路连接关系,反向标注回原理图吗?

网友D:
orcad+pads还是经典组合么?10年前这样用,是因为当时protel太弱cadance太复杂。

网友:
16.6的都可以导出16.2格式的dsn文件。再导进logic就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rcad+pads还是经典组合么?10年前这样用,是因为当时protel太弱cadance太复杂。

关键是一些大公司的demo文件都是orcad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一些大公司的demo文件都是orcad格式。

是的,就是这样的,老板也是这个理由,让我们改用这玩意儿

网友:
用习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用的话,将orcad生成的网表导入到pads里后,你在orcad里选中元件,pads里会同时选中。

ps:如果可 ...

我试过了,用不了,还是得用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现在用的是蛋疼的所谓经典的orcad+pads组合。真疼

习惯就好,直接用logic也不错的

网友:
直接用logic好了,可以很好的配合

网友:
PCBNavigator 是可以在 orcad 与 PADS 之间同步的。
不过这个软件好多年前就不见更新了。

网友F:
这个简单, 直接用 PADS Logic 打开 ORCAD 原理图, 然后与 PADS Layout 连接, 进行布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 直接用 PADS Logic 打开 ORCAD 原理图, 然后与 PADS Layout 连接, 进行布局. ...

你确定logic可以直接打开orcad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logic可以直接打开orcad原理图?

哈哈, 是导入.

网友G:
采用PADS的compare/ECO功能可以从orcad同步到PADS,我一直这么做的,感觉还可以的。你可以网上搜索下如何把ORCAD 中的修改同步到PADS 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PADS的compare/ECO功能可以从orcad同步到PADS,我一直这么做的,感觉还可以的。你可以网上搜索下如何把 ...

这个功能我会用了,但是相比于我说的那个功能而言,还是太弱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我会用了,但是相比于我说的那个功能而言,还是太弱了

有一家韩国公司做出同步工具.

InterCAD Cowork

以下为视频演示: http://jianguoyun.com/p/DZlwa_4Qg4foBRi76A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家韩国公司做出同步工具.

InterCAD Cowork

感觉还不错,哪儿有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还不错,哪儿有下?

没找到, 不是免费软件. $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找到, 不是免费软件. $7000

一个辅助软件,7000美刀?  最好不要来中国,要不会死得很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辅助软件,7000美刀?  最好不要来中国,要不会死得很惨

所以中国没有.

网友H:
pads logic 可以实现
觉得pads logic也还行吧

网友:
那里能搞到便宜点的或者是FREE的就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ads logic 可以实现
觉得pads logic也还行吧

请问下logic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logic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看《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中的视频教程,其中第14章的视频有描述 logic和layout进行原理图和pcb的交互式布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中的视频教程,其中第14章的视频有描述 logic和layout进行原理图 ...

但是logic画图没有orcad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但是logic画图没有orcad爽!

用习惯了比 Orcad 爽.
我就是从 Orcad 转到 PADS Logic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但是logic画图没有orcad爽!

可能是你觉得orCAD的配色比logic的好  看起来  很清爽  logic的配色很一般

网友(2017-12-06):
嗨,为啥PADS没有类似Allegro的CIS库管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