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中的保险丝耐压一般多大

楼主(2015-04-28):
  485电路串口在A\B2条总线上的PPTC保险丝耐压值一般多大?

网友:
我的485上用下面那种保险丝

网友:
我们用的是SMDC014-2,60V, 10A, 1812 SMT

楼主:
多谢各位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
我用的RL250-120 直插保险丝/0.12A 250V 自恢复型

网友:
我是用贴片125mA 自修复保险丝

网友A:
??250-120B的,前缀不限。后面加上双向TVS例如SMBJ6.8CA。220交流电随便往485口上接,不烧东西。
如果没有485口误接220的可能,可以选择体积小耐压低的。上述型号的PTC体积大,挺占地方的。

网友:
用sn65hvd1781dr,耐压72v

网友:
耐压越高越好。你想呀,还真有用户把220V接到了485端口,要是保险耐压低,也就跟着坏了。要是耐压高,真可以扛着,呵呵

网友B(2015-07-26):
引用 网友A:
??250-120B的,前缀不限。后面加上双向TVS例如SMBJ6.8CA。220交流电随便往485口上接,不烧东西。
如果没有4 ...

哪里是前面,哪里是后面?靠近485芯片端是前面,还是接线端口那是前面?

网友(2016-12-24):
有用热敏电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是前面,哪里是后面?靠近485芯片端是前面,还是接线端口那是前面? ...

是接线端口那是前面

网友(2018-02-27):
我也用的RL250-120 直插保险丝/0.12A 250V 自恢复型。以前客户老师反馈板子被烧坏,换完之后再也没发生过。

网友(2018-10-16):
电流一般0.1A
耐压越大越好 ,一般现场容易误解到电源线上的就AC24V或220V,前者选60V,后者选250V或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