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串口在A\B2条总线上的PPTC保险丝耐压值一般多大?

楼主(2015-04-28):
485电路串口在A\B2条总线上的PPTC保险丝耐压值一般多大?

网友:
同问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直插件 200V
贴片件 7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插件 200V
贴片件 70V

200V和70V 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可否推荐个常用的型号以及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V和70V 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可否推荐个常用的型号以及厂家?

依据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只有这个值的 做不了更高了
做自恢复保险的太多了 市场上一抓一大把 国产进口都有

网友(2019-08-22):
PTC保险丝的参数中的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普通应用60V  100mA        或者200mA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