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20 外部硬件看门狗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5-04-28):
外部看门狗电路如图:
1、当进入linux系统启动应用程序前拉低PB17关闭看门狗,启动应用程序后置高PB17开启看门狗。
2、当调试时WDOEN接3.3V关闭看门狗。
请问各位高人上面的电路是否可行?万分感谢!

网友A:
WDI直接接9G20的某一个GPIO,不用这么复杂。未使用看门狗,9G20的GPIO设为高阻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I直接接9G20的某一个GPIO,不用这么复杂。未使用看门狗,9G20的GPIO设为高阻状态即可。 ...

WDI设为高阻态,不喂狗。那一会儿不就要复位了吗? 不太明白!

网友A:
自己看datasheet:
The watchdog can be disabled by floating (or tri-stating) the WDI input (see Figure 5). If the watchdog is disabled the WDI pin will be pulled low for the first 7/8th’s of the watchdog period (tWD) and pulled high for the last 1/8th of the watchdog period. This pulling low of the WDI input and then high is used to detect an open or tri-state condi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repeat until the WDI input is driven high or low.

网友B:
可以用一个或门将CPU的IO(上拉)和看门狗的输出或一下输出给复位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datasheet:
The watchdog can be disabled by floating (or tri-stating) the WDI input (see Figur ...

你的意思是 一上电WDI设置为高阻态,706禁止工作。但有个问题,启动706应该不能再停止了,需要设备复位后下次不开启? 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个或门将CPU的IO(上拉)和看门狗的输出或一下输出给复位脚

确实是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