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各个中断来构建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5-04-28):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的任务切换的本质就是中断切换。
我在想,如果main函数中不运行实质性的程序,相当于uC/OS-III的空闲任务,然后在各种中断中运行程序,根据这些中断的优先级,好像也可以构造出跟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一样的程序运行流程。
比如在嵌入式系统中A任务50ms执行一次,B任务20ms执行一次,A任务的优先级比较高。那么就可以设置A任务在某个50ms定时一次的中断中,并且优先级比较高。B任务在某个20ms定时一次的中断中,并且优先级比较低。
缺点:移植性降低(代码写得好,这个也是可以尽量避免的),对MCU的要求比较高,一个任务需要有一个中断,并且中断要有优先级,可以嵌套,另外要设置中断的堆栈比较大。另外一个致命的就是没有办法自动从高任务切换到低任务,比如A任务在某个时刻想放弃CPU使用权,这个时候应该轮到B了,但是没有办法。
大家一起来讨论下,就算我这个想法存在致命性错误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灵光一闪想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而已。

楼主: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样子做完全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还是有的,在平常的程序中,我们可能需要一两段程序的执行优先级比较高就可以高一两个中断来弄,可能这对大家来说司空见惯,但是其本质跟任务切换就是有点像。

网友:
功能简单时,用前后台即可,就是你这种用法,复杂的还是老老实实上系统吧。

网友:
操作系统不只是任务切换,还有线程通信,同步,互斥,资源管理,等等

楼主:
嗯嗯,这里只说任务切换部分

网友:
亲,你这个就是前后台啊.
一般来讲OS最起码要有进程管理或者调度,内存管理,进程间通信之类的可以作为构建应用的基础设施.
你这个连调度器都算不上.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推荐去看<<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使用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
看完了,你就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去了.

网友:
楼主还不懂什么是操作系统,建议先科普学习一下。
而且楼主代码写的还不够,思路还是比较窄,先把单片机玩熟了,再谈“架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