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准确的确定出DALI从机的随机数值?

楼主(2015-04-28):
在做DALI的scan功能。DALI从机产生24bit的随机数,即范围在0x000000~0xFFFFFF之间。DALI主机给从机发送某个值,去询问从机的随机数是否小于等于该值。从机收到主机的数值后,会进行判断,如果小于等于,从机会有应答,否则无应答。

问题:
DALI主机通过什么算法,能快速的确定出从机的产生的随机数的数值?
如果使用for语句,一个一个的发送、比较、判断应答,肯定可以查出,但这个速度就非常慢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没有人回复,板块发错了吗?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A(2015-06-07):
楼主是开发DALI这块的专业人员吗?我们目前想要搭建这样一套基础平台。请推荐下具体需要哪些东西。谢谢

网友B:
还有人做DALI..做了两三年

网友:
借楼主位问一下,有在做DALI TYPE8 的不?有的话私信我
现在公司有个项目要外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开发DALI这块的专业人员吗?我们目前想要搭建这样一套基础平台。请推荐下具体需要哪些东西。谢谢 ...

公司产品用到dali调光。不算专业,只是了解一些。不知道你要搭建什么平台,怎么推荐?

网友(2016-02-25):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做DALI..做了两三年

兄弟你好,小弟我最近被安排搞一个DALI的东西,从头摸索,遇到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一个人在钻,很是郁闷。您是不是之前研究过?能不能帮忙点拨一下?
不知102:2009协议里的GTIN和OEM GTIN有什么不同,怎么用的?system failure,lamp failure和power failure分别是什么意思?希望兄弟你能不吝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2019-04-18):
楼主在做DALI主机吗? 是DALI 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做DALI主机吗? 是DALI 2吗?

DALI主机,好几年了

网友D:
一直搞不懂DALI是如何进行从机扫描的,楼主能谈谈这个逻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ALI主机,好几年了

主机能卖吗?
能私信下联系方式吗? 我还没权限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DALI是如何进行从机扫描的,楼主能谈谈这个逻辑吗?

我是做从机的,从抓包看是二叉树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DALI是如何进行从机扫描的,楼主能谈谈这个逻辑吗?

好几年了,有点忘了,大致是这样的流程,可以参考下:
1.主机发指令,让从机产生随机数HHMMLL。
2.主机发比较数据A,等待是否有从机响应
3.有从机响应则表示有从机的HHMMLL值比这个A小;无从机响应,则表示所有从机的HHMMLL都比这个A大。
4.逐渐减小这个A值,直到确定出最小的一个DALI从机,给这个从机写地址,发命令给这个从机让它退出比较。
5.重复步骤1234,就可以扫描出所有的从机。

怎么样最快的扫描出所有的从机,就看A这个取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年了,有点忘了,大致是这样的流程,可以参考下:
1.主机发指令,让从机产生随机数HHMMLL。
2.主机发 ...

受教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年了,有点忘了,大致是这样的流程,可以参考下:
1.主机发指令,让从机产生随机数HHMMLL。
2.主机发 ...

这里面减小地址的关键策略是采用二分法,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
第一次用dali时,对于主机的快速地址扫描功能印象挺深刻的,毕竟也是主从通信方式。

网友E(2022-08-12):
引用 楼主:
好几年了,有点忘了,大致是这样的流程,可以参考下:
1.主机发指令,让从机产生随机数HHMMLL。
2.主机发 ...

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我最近想找有经验人开发这一块。

网友:
我开发过DALI  QQ1190122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我最近想找有经验人开发这一块。

我开发过DALI  QQ11901226

网友F:
他是想找弄过主机的,还有电脑端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想找弄过主机的,还有电脑端的这种。

电脑端可以控制dali主机,这2个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