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派Pro(全志A20)开发记录

楼主(2015-04-28):
一.交叉编绎环境安装

全志A20,使用的是ARM A7双核,主频可到1G。
1.PC环境使用ubuntu,我用的是14.4  64bit版本
2.安装编绎环境: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u-boot-tools uboot-mkimage binutils-arm-linux-gnueabihf gcc-4.7-arm-linux-gnueabihf-base g++-4.7-arm-linux-gnueabihf
   sudo apt-get install gcc-arm-linux-gnueabihf cpp-arm-linux-gnueabihf libusb-1.0-0 libusb-1.0-0-dev git wget fakeroot kernel-package zlib1g-dev libncurses5-dev

   其中 gcc-4.7-arm-linux-gnueabihf-即为全志的交叉编绎工具,以后编绎的时候CROSS_COMPILE设置为 arm-linux-gnueabihf-

资料我也上传上来tools,boards

楼主:
二.u-boot编绎
  1.在用户目录建立总工作目录
   mkdir allwinner
   cd allwinner
   git clone git://github.com/linux-sunxi/u-boot-sunxi.git

    有100多M,所以慢慢等待吧。
    下载完后,目录为u-boot-sunxi

  2.查看支持文件
    cd u-boot-sunxi
    gedit boards.cfg

    看了下,只有Bananapi的config,没有BananaPro的,用Bananapi的编绎吧。

  3.编绎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distclean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Bananapi_config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最终得到我们需要的文件u-boot-sunxi-with-spl.bin,其他u-boot.bin这里不使用。

网友A:
我特喜欢Fedora,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三.全志A20配置启动生成
1.工具的获取
    还是在allwinner目录下,使用git获取

    git clone git://github.com/linux-sunxi/sunxi-tools.git
    git clone git://github.com/linux-sunxi/sunxi-boards.git

    得到tools和boards文件夹,boards主要是获得xxx.fex文件,这些文件是配置文件,定义了外围等的使用,是全志A20独有的,tools编绎后会生成fex2bin工具,用来转成bin文件,bin文件需要放到启动TF卡中。

    这个bin文件在驱动时会使用到,这个接口:script_parser_fetch
    int script_parser_fetch(char *main_name, char *sub_name, int value[], int count)

    比如在sunxi-i2s.c中有一个调用:
    ret = script_parser_fetch("i2s_para","i2s_slave", &i2s_slave, sizeof(int));

    即是获取i2s_para中的i2s_slave是否为1,如果为1则设置i2s为从模式,否则设置为主模式。所以在xxx.fex中需要设置i2s_para为1,i2s_slave设置为对应的0或1,其他参数的获取也如此。

    我是直接使用lemaker主页上下载的tools和boards。
    进入tools目录,直接输入make来编绎,生成fex2bin,然后在boards的sys_config/a20目录中取得BananaPro.fex复制到tools目录
    ./fex2bin BananaPro.fex script.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特喜欢Fedora,不知道行不行?

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那就好,现在没时间,有时间我试试,我不喜欢ubuntu。。。

网友B:
烧写uboot,不怕成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uboot,不怕成砖么?

TF卡启动。所以u-boot,kernel,rootfs等都在TF卡上。TF卡都是拔下来用读卡器烧,所以不存在成砖一说

网友C:
全志的开放性还好,玩家众多

网友:
但是比较乱,山头有点多
Android还好 Linux资源相对较少

网友D:
请问那个40针的座子有哪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个40针的座子有哪些口?

你看下这个文档有没有你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这个文档有没有你要的。

正是这个,谢谢

网友:
楼主好样的,最近准备买个来玩玩,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E:
我都玩全志A20快半年了。不过我玩得是另外一个开发板,这个芯片还是很强大的。做起应用来很爽。

网友:
香蕉派Pro(全志A20)开发记录, 谢谢!

网友:
挺不错的东东。

网友:
好东西啊,学习一下下心

楼主:
四.内核编绎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eMaker/linux-sunxi.git

这个太大了,如果网速慢要下载好久,我是直接从lemaker下载的,解压到allwinner目录,得到linux-sunxi-lemaker-3.4

进到该目录:
cd linux-sunxi-lemaker-3.4

需要编辑Makefile
sudo gedit Makefile

把ARCH和CROSS_COMPILE改成对应的值,值和u-boot时用的一样。

接下使用sun7i_defconfig来编绎:
make sun7i_defconfig
截剪内核:
make menuconfig
我使用的是默认编绎,所以直接退出即可
以module分开编绎的方式
make uImage modules
如果是4核机器,可以加上-j4选项加快速度
编绎完成后,再把生成的module都加到指定目录:output
make INSTALL_MOD_PATH=output modules_install

然后得到内核文件uImage,在arch/arm/boot目录下
同时得到module的目录output,后面需要把module放到根文件系统中使用。

楼主:
五.启动TF卡的制作,该环境需要在linux操作系统下把TF卡分区,至于启动过程后面再讲。如果有命令不能执行则加上sudo

   1.现在我们有的文件:
        1)u-boot-sunxi-with-spl.bin
        2)script.bin
        3)uImage
        4)modules(这个在rootfs中再使用

   后面还会需要制作 uEnv.txt或者Boot.src作为启动参数存放文件

2.分区TF卡
    先查看当前机器的disk
    fdisk -l
    把TF卡插到读卡器上插入机器
    再次查看
    fdisk -l
    多出来的就是TF卡,我机器上是/dev/sdb,也有可能是/dev/sdc

    开始分区
    fdisk /dev/sdb

    创建第一分区(除了+20M,其他都使用默认值,注意是defualt需要为1,如果以前分区过的话可以在windows使用sd formatter全部格式化,或者使用fdisk,再d来删除分区)

     Command (m for help): n                                 # Type n
    Partition type:
   p   primary (0 primary, 0 extended, 4 free)
   e   extended
Select (default p):                                     # Press Enter Key
Using default response p
Partition number (1-4, default 1):                      # Press Enter Key
Using default value 1
First sector (2048-15523839, default 2048):             # Press Enter Key
Using default value 2048
Last sector, +sectors or +size{K,M,G} (2048-15523839, default 15523839): +20M      # Type +20M

   接下来创建第二分区(全部使用默认默认值)
Command (m for help): n
Partition type:                                           # Press Enter Key
   p   primary (1 primary, 0 extended, 3 free)
   e   extended
Select (default p):
Using default response p
Partition number (1-4, default 2):                        # Press Enter Key
Using default value 2
First sector (43008-15523839, default 43008):
Using default value 43008
Last sector, +sectors or +size{K,M,G} (43008-15523839, default 15523839): # Press Enter Key
Using default value 15523839

把分区写入SD
Command (m for help): w                                   # Type w
接下来格式化2个区分
sudo mkfs.vfat /dev/sdb1
sudo mkfs.ext4 /dev/sdb2
以上就把TF卡分成2个区了,一个是20M的分区1,一个是剩余空间的分区2
这2个分区对应的dev变成了
/dev/sdb1
/dev/sdb2

接下来需要把
1)u-boot-sunxi-with-spl.bin
2)script.bin
3)uImage

3.写入u-boot
sudo dd if=/dev/zero of=/dev/sdb1 bs=1k count=1023 seek=1
sudo dd if=${u-boot-dir}/u-boot-sunxi-with-spl.bin of=${card} bs=1024 seek=8

${u-boot-dir}用u-boot-sunxi-with-spl.bin 实际路径替换

4.写入script.bin.uImage
  挂载sdb1分区
  sudo mount /dev/sdb1 /mnt
  sudo cp script.bin /mnt
  sudo cp uImage /mnt

  注意需要加上对应文件的相应路径

  cd /mnt
  sudo gedit uEnv.txt
  把以下内容写入:
bootargs=console=ttyS0,115200 disp.screen0_output_mode=EDID:1024x768p50 hdmi.audio=EDID:0 root=/dev/mmcblk0p2 rootfstype=ext4 elevator=deadline rootwait
aload_script=fatload mmc 0 0x43000000 script.bin;
aload_kernel=fatload mmc 0 0x48000000 uImage;bootm 0x48000000;
uenvcmd=run aload_script aload_kernel

6.卸载/mnt
  cd ..
  sudo umount /mnt

7.制作完成,这时候可以把TF卡插入板上运行了,不过因为没有文件系统,所以跑到最后会死机。

楼主:
以后如果uImage或是scipt.bin或是uEnv.txt有更新,可以直接挂载第一分区,然后拷贝进去即可,很方便。
u-boot一般不会需要更改。

根文件系统是直接放在分区2的,也可以直接挂载然后拷贝进去

网友F:
据说这个全志A20,参考资料很少,楼主的开发就是到跑起系统来就结束了吗?

网友G:
楼主用的哪个板子?

网友:
硬件贵不 ,想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这个全志A20,参考资料很少,楼主的开发就是到跑起系统来就结束了吗? ...

http://linux-sunxi.org
A20的资料算是很全的了,除了视频硬件编解码引擎官方没有公开寄存器手册导致Linux支持不太好以外(开源社区靠逆向分析Android的库移植了部分功能),其余大部分外设都有比较完善的Linux驱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这个全志A20,参考资料很少,楼主的开发就是到跑起系统来就结束了吗? ...

当然不是啊,我是拿来做产品的,在选平台。
现在是先看看这个怎么样,一步一步来,着什么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哪个板子?

淘宝搜索香蕉派Pro
板子好像是280多。
有个香蕉派,200左右,配置基本上一样。

网友H:
有个带千兆路由的,看起来不错。打算买-个

网友G:
这个板子可以配7存触摸屏吗?标配看没有显示啊

网友:
全志A20,使用的是ARM A7双核

网友:
什么有那么多派,我都分不清了,有没有青瓜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带千兆路由的,看起来不错。打算买-个

Pro带千兆网络。pi没注意,A20本身是支持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可以配7存触摸屏吗?标配看没有显示啊

才200多块钱的东西,肯定不会配个7寸触摸屏给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才200多块钱的东西,肯定不会配个7寸触摸屏给你了。

接显示器测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显示器测试么?

HDMI可以接显示器。
我一般是用超级终端连接串口,或是SSH

网友:
mark!说不定哪天用到

网友I:
有没有玩A13的同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玩A13的同学?

想玩,你有它的OrCAD、Allegro电路资料么?

网友K:
对比了下树莓派,最新的是四核CPU了,不过没有wifi 和千兆网,也没有STAT接口,论资源还是这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比了下树莓派,最新的是四核CPU了,不过没有wifi 和千兆网,也没有STAT接口,论资源还是这个好些 ...

主要是全志A20芯片可以买得到,而且便宜
树莓派那个内置了DDR,就是估计芯片买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想玩,你有它的OrCAD、Allegro电路资料么?

没有,只下到了SDK,用户手册,和一些源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只下到了SDK,用户手册,和一些源码

你买了A13的学习板?
我在x宝看到一款A13核心板,叫“Merrii C13” , ¥180,值得买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买了A13的学习板?
我在x宝看到一款A13核心板,叫“Merrii C13” , ¥180,值得买么? ...

我没买,资料是论坛网友给的链接下载的;
只有核心板不是还要做块母板吗,直接买到手可以用的比较好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没买,资料是论坛网友给的链接下载的;
只有核心板不是还要做块母板吗,直接买到手可以用的比较好吧 ...

嗯, 那你打算是自己打板还是买开发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嗯, 那你打算是自己打板还是买开发板?

我连linux的门都没摸着,等入门了再考虑了,手头太多吃灰的开发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连linux的门都没摸着,等入门了再考虑了,手头太多吃灰的开发板了

呵呵,高手都是这么谦虚么?!
好吧,加油!

网友L:
视频性能怎样,播放720p 的H264压力大不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视频性能怎样,播放720p 的H264压力大不大

Android下没问题,Linux下硬件加速支持不太好,只有少数格式可以硬解,不能开启硬解的话480p都吃力。

网友:
有没有 生成 arm-linux-gnueabihf 的教程? 不想用ubuntu

网友N(2015-06-27):
引用 网友E:
我都玩全志A20快半年了。不过我玩得是另外一个开发板,这个芯片还是很强大的。做起应用来很爽。 ...

A20做什么项目?
我们公司用全志八核的A83T做车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A20做什么项目?
我们公司用全志八核的A83T做车机。

做3D打印机的扩展应用部分。因为单片机做一些高端的应用带屏还是稍微有点欠缺。

网友:
全志A20社区支持算不错的了,这暑假我大概会做一下A20主线内核的显示驱动移植。主线内核对全志的多媒体支持其实挺差的目前。可以在linux-sunxi.org mainling effort看进度。

网友O:
至于现在我觉得A33性价比比A20高不少啦。4核A7。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至于现在我觉得A33性价比比A20高不少啦。4核A7。性能还是不错的。

看需求吧。双核A7对一般的应用应该都能满足。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需求吧。双核A7对一般的应用应该都能满足。

价格两者差不多。A33 EMMC支持更好。我觉得差不多价格上A33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价格两者差不多。A33 EMMC支持更好。我觉得差不多价格上A33较好。

功耗呢?
现在正在考虑用来做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耗呢?
现在正在考虑用来做产品。

功耗略微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全志A20芯片可以买得到,而且便宜
树莓派那个内置了DDR,就是估计芯片买不到 ...

这个很关键,不如纯粹就是玩,没奔头了。

网友:
gcc-4.7-arm-linux-gnueabihf

网友:
是那个很接地气的bananaPI吗

网友:
有没有瑞芯微 rk3688的

网友:
怎么又出来个香蕉派,不会后面还有桃子派,葡萄派吧。。。。。

网友:
A20好用吗?

网友:
传说a20 停产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求证一下

网友(2015-08-10):
请教楼主,A20可以双屏不同类容输出吗?

网友:
香蕉派有两家,是分家了,还是有一家是盗版,傻傻分不清。

网友P:
引用 网友M:
Android下没问题,Linux下硬件加速支持不太好,只有少数格式可以硬解,不能开启硬解的话480p都吃力。 ...

大师认为树莓派2代 不是B+ 性能如何
我们在无法上批量的项目中准备直接用2代的板卡负责GUI 人机交互 等等

网友:
A20 是不是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师认为树莓派2代 不是B+ 性能如何
我们在无法上批量的项目中准备直接用2代的板卡负责GUI 人机交互 等等 ...

RPI 2性能比A20好,2D/3D/CODEC支持也比A20好,用在项目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Q:
楼主参考的什么资料写下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参考的什么资料写下的大作?

香蕉派官网有一些资料。

网友Q:
引用 楼主:
香蕉派官网有一些资料。

banana@banana-System-Product-Name:~$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u-boot-tools uboot-mkimage binutils-arm-linux-gnueabihf gcc-4.7-arm-linux-gnueabihf-base g++-4.7-arm-linux-gnueabihf
[sudo] password for banana: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现在没有可用的软件包 uboot-mkimage,但是它被其它的软件包引用了。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缺失的软件包可能已被废弃,
或者只能在其他发布源中找到
可是下列软件包取代了它:
  u-boot-tools

E: 软件包 uboot-mkimage 没有可供安装的候选者

这是什么原因?
我装到是32bit的ubuntu。

网友:
引用 网友Q:
banana@banana-System-Product-Name:~$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u-boot-tools uboot-mkim ...

已解,看官方文档。

网友:
高大上啊,我来仰望一下

网友R(2015-09-26):
引用 网友P:
大师认为树莓派2代 不是B+ 性能如何
我们在无法上批量的项目中准备直接用2代的板卡负责GUI 人机交互 等等 ...

准备用什么界面??Qt还是Android??

网友:
引用 网友R:
准备用什么界面??Qt还是Android??

QT吧
android 对工控来讲是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
能不能带得动现在的摄像头啊?UVC 的YUV的,可能不支持mjpg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志的开放性还好,玩家众多

我怎么进全志的官网没法下载MDK包呢?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种水平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买了A13的学习板?
我在x宝看到一款A13核心板,叫“Merrii C13” , ¥180,值得买么? ...

A13跑Android估计效果不会太好
linux 看起来足够用了,也很便宜,就是对应LINUX资料不好找,也没完善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A13跑Android估计效果不会太好
linux 看起来足够用了,也很便宜,就是对应LINUX资料不好找,也没完善的开 ...

我买了个A13的平板(昂达V702时尚版),感觉一般般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支持也玩儿A20

网友(2016-01-05):
楼主选中这个A20做开发平台了吗?也想拿来做产品,主要担心全志A20的后期供货问题。

网友:
其官网也推荐用这个片子做智能家居应用。

网友:
全志H3 如何,看到有个香橙派 用这个,4核心A7

网友(2016-11-24):
Mark,先标记一下,回头再看,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