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变频器的干扰,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5-04-28):
  有个产品一直在用,突然边上多了几个变频器,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芯片用的是PIC 16F690

网友A:
我们的做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滤波器,在输出端加磁环。不知道该方法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
把变频器挪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滤波器,在输出端加磁环。不知道该方法对你是否有用? ...

谢谢回复

楼主:
 这是网上的资料

变频器包括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输入的交流电经过整流电路和平波回路,转换成直流电压,再通过逆变器把直流电压变换成不同宽度的脉冲电压(称为脉宽调制电压,PWM)。用这个PWM电压驱动电机,就可以起到调整电机力矩和速度的目的。这种工作原理导致以下三种电磁干扰:
  1、谐波干扰:整流电路会产生谐波电流,这种谐波电流在供电系统的阻抗上产生电压降,导致电压波型发生畸变,这种畸变的电压对于许多电子设备形成干扰(因为大部分电子设备仅能工作在正弦波电压条件下),常见的电压畸变是正弦波的顶部变平。谐波电流一定时,电压畸变在弱电源的情况下更加严重,这种干扰的特征是会对使用同一个电网的设备形成干扰,而与设备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无关;
  2、射频传导发射干扰:由于负载电压为脉冲状,因此变频器从电网吸取电流也是脉冲状,这种脉冲电流中包含了大量的高频成分,形成射频干扰,这种干扰的特征是会对使用同一个电网的设备形成干扰,而与设备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无关;
  3、射频辐射干扰:射频辐射干扰来自变频器的输入电缆和输出电缆。在上述的射频传导发射干扰的情形中,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上有射频干扰电流时,由于电缆相当于天线,必然会产生电磁波辐射,产生辐射干扰。变频器输出电缆上传输的PWM电压,同样包含丰富的高频的成分,会产生电磁波辐射,形成辐射干扰。辐射干扰的特征是,当其他电子设备靠近变频器时,干扰现象变得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滤波器,在输出端加磁环。不知道该方法对你是否有用? ...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是不是改成开关电源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滤波器,在输出端加磁环。不知道该方法对你是否有用? ...

一般磁环怎么个用法合适,还有选型

网友:
输入端一般是只220V吗? 输出是指到主轴电机的动力线?

输入端一般加什么样的滤波器,能有型号提供吗? 万分感谢。。发现有时候变频器启动,会影响Z轴升降的高度。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还是过少 —— 不能正常工作具体是怎样?是老是复位、还是程序莫名其妙乱跑、还是输入收到影响?从而再分析干扰是从哪里进入到CPU了,电源、IO?然后再具体问题问题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还是过少 —— 不能正常工作具体是怎样?是老是复位、还是程序莫名其妙乱跑、还是输入收到影 ...

谢谢回复,PIC690不会复位,外部的开关量错误报警,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PIC690不会复位,外部的开关量错误报警,

就是单片机接收到错误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片机接收到错误信号

第一感觉干扰像是从开关传感器进去,也就是IO进去,IO上拉电阻改为1k,加104到地,不能解决问题。220V进线加电源滤波器,没效果

楼主:
分析应该是低频干扰

网友C:
使用隔离变压器,给你的控制器供电是王道。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要求不动变频器,从自身解决问题,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隔离变压器,给你的控制器供电是王道。

谢谢,隔离变压器是直哪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隔离变压器是直哪种?

就是220V 转220V 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220V 转220V 的变压器

我电源已经有 了220V转12V的变压器,应该已经隔离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电源已经有 了220V转12V的变压器,应该已经隔离了吧?

是的,我感觉你这个是从IO口进来的干扰,而不是电源本身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电源已经有 了220V转12V的变压器,应该已经隔离了吧?

是线性电源,后面7805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感觉你这个是从IO口进来的干扰,而不是电源本身

如果IO进去,我上拉电阻已经1k然后104对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线性电源,后面7805输出

把你的IO口电路大致画画,IO口与外界隔离了么?变频器不能动的话,能否在这上面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IO口电路大致画画,IO口与外界隔离了么?变频器不能动的话,能否在这上面想办法 ...

原理图如下

网友D:
把输入线屏蔽一下,或者信号线加个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输入线屏蔽一下,或者信号线加个共模电感

好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输入线屏蔽一下,或者信号线加个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是多大呢?

网友E:
看一下干扰源是从哪里进去的,可能是IO,也可以是电源,以前的产品做过汽车点火试验,干扰源是辐射进去的,直接干扰到RESET脚。
你可以试试用电池供电

网友:
屏蔽和接大地

网友:
之前新买个电动车,充电时整栋楼看不了电视.而我都是睡觉时才充电的.
一周后,房东请人来检查线路,检不到问题.
问我晚上看电视有没问题,我才想起这个时候我的新电动车在充电.

后来把充电器拆开,220V输入加个磁环.

网友:
具体被干扰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干扰源是从哪里进去的,可能是IO,也可以是电源,以前的产品做过汽车点火试验,干扰源是辐射进去的, ...

单片机没用复位,传感器上干扰了

网友F:
水位探头如果是一个水位开关的话,把339换成光藕。

网友:
磁珠 变频器加变压器  加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位探头如果是一个水位开关的话,把339换成光藕。

探头有4个

楼主:
现在想分析干扰信号从哪里进去?,软件上能不能处理,做延时再检测

楼主:
单片机还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
IO加软件滤波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若解决了希望知道解决办法。
这几天在现场也碰到变频器问题,主要是10米外的一个杋房有十台40KW的变频器,造成对测试设备的干扰,没有办法采集现场试验数据(模拟量和数据量匀有干扰)。

网友:
遇到过杂牌的变频器干扰很强, 很难解决,最后换变频器。你这个又有水箱,又有比较器,相当于水箱当天线,比较器又把干扰信号放大了。

网友H:
把339取掉,判断干拢信号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若解决了希望知道解决办法。
这几天在现场也碰到变频器问题,主要是10米外的一个杋房有十台4 ...

还没解决,这种干扰比较忙烦。

网友:
往往变频器这种干扰,接地是非常有效的,其次才考虑辐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339取掉,判断干拢信号来源

这是一个方法。谢谢回复,1.现在的现象是单片机工作正常,能接收到信号,对应的工作指示灯显示正常。
                                    2.单片机两个IO口,一个数据,一个时钟串行通信驱动74HC164,显示3位数码管,三位数码管会出现显示乱码。
                                    3.4个独立按键检测正常,10k上拉电阻,104到地。

网友:
学习中
期待楼主的最后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方法。谢谢回复,1.现在的现象是单片机工作正常,能接收到信号,对应的工作指示灯显示正常。

按键检测正常,传感器信号不正常,这个传感器的输入阻抗是不是偏大,引入干扰?

网友I:
IO加穿心电容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IO加穿心电容电感。

是吸收干扰吗?加电源滤波器是没用的,电源滤波器对接触器的干扰效果很好。

网友J:
水位信号应该变化不快,用示波器看下应该很容易区分干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水位信号应该变化不快,用示波器看下应该很容易区分干扰信号。

是应该这样,我不能到现场,只能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