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A电调测试拆机

楼主(2015-04-28):
前段时间同事去美国出差,刚好碰到航展我叫他去帮忙带了一个凤凰的电调,上面写了MAX 34V 8S价格只能表示呵呵。拿到手后就感觉工艺挺不错,手感也挺好的,焊线的时候锡上竟然有一股香味(我去),上电测试波形跟我们平常测试的一些电调有点不一样,满油门的时候波形都差不多。开始拆机了,外面的塑料壳的永螺丝锁的上下盖,采用的是两块PCB板连接,驱动管上厚厚的一层导热膏,两个散热片。测试油门速度杠杠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映速度不是一般的快表示。总结一下,体积有点大,油门反应超好。接下来就看就看耐不耐操了。

网友A:
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出彩的地方,pcb部分无照片,管子型号也没有。置于模具,玩模型就那样了。
不知道价格几何,感觉不会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出彩的地方,pcb部分无照片,管子型号也没有。置于模具,玩模型就那样了。
不知道价格几何 ...

现在没敢拆,只能测测看看,测都没测就坏了,心痛啊。只能说油门的反应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其他方面都差不多,手感工业相对较可以美国价格60刀,X宝上价格是好ying50A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