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手续费,线下打款也能自动充值,叫板支付宝!

楼主(2015-04-28):
       支付宝的支付接口,处于一种行业垄断地位,无人可以憾动,收取将近1%的商家接口手续费,而且手续费上不封顶,微利的实体企业难于承担,最可怕的是手续费无协商的空间,年年增高,电路板小批量订单动不动几万的费用,手续费高达几百,如果不用,让客户线下转帐打款,操作又实在麻烦,打款,查帐,到帐后又要进行充值,烦琐,高昴的人工操作成本又逼我们继续选择支付宝支付接口,今天,嘉立创推出了线下打款自动充值系统,同样的方便,无高昴的手续费, 叫板支付宝余额支付! 不过线下打款唯一一定要注意的是,必须先提交打款信息,然后按实际打款金额打款

网银支付接口大约的行情:
网银直联0.4%左右     1万费用40左右的手续费     上不封顶
支付宝余额支付0.8-1%左右   1万费80-100的手续费  上不封顶
移动端的支付接口2%左右      支付1万的费用200的手续费,上不封顶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线下转账充值,转到哪个账号?

网友:
不错 也算是“微创新”

网友:
不错,多个选择也好

网友:
和网银直接打款有区别吗??迷糊中

网友A:
呵呵,由系统生成一个唯一的带尾数金额,打款后就能自动入帐,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由系统生成一个唯一的带尾数金额,打款后就能自动入帐,这个思路不错。  ...

嘉立创的销量这么大,大部分情况的价格又不高,唯一尾数恐怕很难实现
常规价格50,一般又不能让客户多打款,只能少打款,结果尾数只能往下减。
如果同时有100个客户要付款,唯一尾数就排到49块钱了,
要是一天之内需要收款的有1000个50块钱的,尾数就要减去10块钱!

网友:
比较喜欢嘉立创的经营模式,嘉立创我看行。

网友:
移动端支付收费好高。支付宝真来钱。

网友:
多了选择。。。。。。

网友:
线下怎么打款,应该在线打款吧,还没看懂

网友C:
  如果jlc不恢复  快递代收货款的话,偶还是一次都没有在jlc打样了,,,呵呵了,,,,  找个靠谱的快递代收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的销量这么大,大部分情况的价格又不高,唯一尾数恐怕很难实现
常规价格50,一般又不能让客户多打 ...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选择线下打款,而且跨行转账是要收手续费的,小额还是支付宝方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jlc不恢复  快递代收货款的话,偶还是一次都没有在jlc打样了,,,呵呵了,,,,  找 ...

如果发展快递代收业务,快递公司到闭了这么多,jlc早就不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由系统生成一个唯一的带尾数金额,打款后就能自动入帐,这个思路不错。  ...

大师级别,理解就是不一样,  补充一下:通过接收短信,分析短信里的金额以你提交的金额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级别,理解就是不一样,  补充一下:通过接收短信,分析短信里的金额以你提交的金额配对! ...

建议限制一下最小金额
原因我上面说了,要是一天之内冒出1000个充值50块的,你们就亏了

网友D:
试过从支付宝充值2000,没要手续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jlc不恢复  快递代收货款的话,偶还是一次都没有在jlc打样了,,,呵呵了,,,,  找 ...

顺丰快递代收款费用比支付宝的手续还高,其他快递又没有这么靠谱

网友:
一般打样金额都小,宁愿收取收取费也用支付宝,就是图个方便。

网友E:
这叫创新,?多少年前论坛买东西呢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从支付宝充值2000,没要手续费。。

支付宝是向JLC收,你充值2000 JLC到手只有1980。
银行转帐则是向转出方收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叫创新,?多少年前论坛买东西呢都是这么干的

以前都是转账时带个尾数方便人工对账吧,尾数一般是你自己随便填的,量大了有可能重复,而JLC是系统生成一个唯一金额,不会重复,从而实现了自动对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转账时带个尾数方便人工对账吧,尾数一般是你自己随便填的,量大了有可能重复,而JLC是系统生成 ...

如果5块钱浮动的画 那么只能最大支持500个订单 而且一天内很容易超过这个数字吧  出现问题就不好办了吧

网友:
如果 打款方不小心输错最后一位 给被人冲进去了,对方  即时消费掉了 或者如果能提款 就提款了如何解决  如何追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5块钱浮动的画 那么只能最大支持500个订单 而且一天内很容易超过这个数字吧  出现问题就不好办了吧 ...

首先前面说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转账的方式,因为个人跨行转账一般是要收手续费的。
其次不是每一笔都是50的啊,无铅、颜色费、4层、过10*10、钢网,订单金额可以差很远的。
第三是只要没入账的不超过500个就行了,入了账的尾数可以循环再用,很多银行说是隔天到账,实际上几分钟就到了。

网友:
只可恨不少用户只盯着自己的支付宝还有免费额度,不去理解商家省不下手续费的苦处!

不知道通过支付宝的“转账到银行卡”来做这个转账是否有效?这样对用户仍然是使用了支付宝的免费额度,而对JLC来说仍然只是银行卡入账,不经过支付宝的商家接口

另外,说起来不知道财付通、快钱这些支付宝仿品的手续费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前面说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转账的方式,因为个人跨行转账一般是要收手续费的。
其次不是每一笔都是5 ...

确实是采用循环的机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建议限制一下最小金额
原因我上面说了,要是一天之内冒出1000个充值50块的,你们就亏了  ...

1000个50就是5万,你看楼主位1万的手续费是多少.

网友:
也就是说,jlc在他那端是没有方式识别用户的。所有打款都是靠金额来分辨的。可以设置最小金额并且优先让打款多的使用高优惠金额。毕竟10000有100的空间,如果都打10000和支付宝比不亏本的情况下,能够容纳20000人同时打款这就两个亿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首先前面说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转账的方式,因为个人跨行转账一般是要收手续费的。
其次不是每一笔都是5 ...

循环机制的画如果有人只申请不充值的话 就会占用这个啊,不管怎样个人觉得这种做法风险太大
如果有人发现充值系统漏洞随意修改自己账户的充值参数那么就能把所有钱冲到自己账户里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循环机制的画如果有人只申请不充值的话 就会占用这个啊,不管怎样个人觉得这种做法风险太大
如果有人发现 ...

充值金额是系统生成的,用户不能随便改,你充了别人的余额尾数导致入错账是你的事(绝对会有粗心搞错的人),这个可以后期人工纠正,比每一笔都人工查工作量小很多。
至于只申请不充值,限制每个用户只能有一笔未到账申请就可以了,不太可能有大量老用户这么搞JLC,万一被对手买水军来搞也不难封堵,比如说没下过订单的新用户不给这个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G: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打款金额是49.99元,那今后发票的金额也是49.99 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000个50就是5万,你看楼主位1万的手续费是多少.

计算如下:
按支付宝1%的费率,5万需要500块钱手续费
如果自动扣尾数,就是1分+2分+3分。。。一共1000项累加,最终加到10块钱,
总的结果是 1/2*n*(n+1)=5005块钱
结果明显贵的多

网友:
如果只保持500个没入账的,费用累加:1分+。。。+5块钱=1250
除以支付宝1%费率就是12.5万
换算到每次充值平均值=250
也就是说,如果任何时间只接收500个没入账的,那么每个订单平均值要有250块钱才能跟支付宝费用相同。
如果订单平均值高于250,这个做法更优,
相反如果平均值低于250,结果费用会比支付宝更贵,不如继续用支付宝

如果按我上一楼的计算,保持1000个未入账的订单,同样计算结果是每个订单500块钱才能跟支付宝平衡,低于500块钱应当继续用支付宝

网友H:
感觉这样很麻烦,而且也需要花不少钱,发短信需要钱,抹零头需要钱。

不然这样操作,大家一般都要支付宝,支付宝转账到银行卡基本也是免费的,直接转到你们银行账户或者支付宝账户,然后备注上客户编号,后台用软件自动识别一下就行。推荐直接支付宝转账,实时又免费,银行卡转账有一定延时比较麻烦。

网友:
完全可以找银联要转账交易ID,网银可以查询,这个是有的,当然,估计他又要开价,到处都是张开的嘴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样很麻烦,而且也需要花不少钱,发短信需要钱,抹零头需要钱。

不然这样操作,大家一般都要支付宝, ...

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在习惯上,大家都已经熟悉支付宝的转账、付款的操作了,换用这个方式,也容易接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计算如下:
按支付宝1%的费率,5万需要500块钱手续费
如果自动扣尾数,就是1分+2分+3分。。。一共1000项 ...

按支付宝1%的费率,5万需要500块钱手续费
如果自动扣尾数,就是1分+2分+3分。。。一共1000项累加,最终加到10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按支付宝1%的费率,5万需要500块钱手续费
如果自动扣尾数,就是1分+2分+3分。。。一共1000项累加,最终加 ...

扣尾数是对所有人累加啊,跟人数有关,你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
支付宝费率只跟总金额有关,跟人数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支付宝1%的费率,5万需要500块钱手续费
如果自动扣尾数,就是1分+2分+3分。。。一共1000项累加,最终加 ...

1分加到10块,总和是5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扣尾数是对所有人累加啊,跟人数有关,你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
支付宝费率只跟总金额有关,跟人数 ...

额.10元+9.9元+9.8元+....

不是这是给用户打折了,我是支持的

网友:
不错不错,至少有了个新的东西

网友:
微信支付的手续费多少的?网银转账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打款金额是49.99元,那今后发票的金额也是49.99 么?

充进系统的是50,支付时是50,发票金额是50。都是整数,只有实际转账时,只需转带小数点的金额。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充进系统的是50,支付时是50,发票金额是50。都是整数,只有实际转账时,只需转带小数点的金额。 ...

从账户划走的金额不是整数啊?那财务对不上帐啊。
发票对不上的话,财务的折磨死吧....

网友:
有些银行网银会显示付款方信息的。

网友:
这样可以让用户提交汇款账号和户名 就不会错了。

网友:
我还是坚持直接支付宝用户增加一点,费用由支付方出。毕竟对某些人最方便。

网友:
感觉支付宝应该还是可以谈的,想小米,动就几亿的金额,那手续费不得吓死

网友:
有点难搞

网友:
钱收到后,jlc怎么得到这些款的信息?
是连接了银行的什么接口,或者定期到银行网页去抓取?

网友:
为啥不支付宝转账呢?这不要手续费啊

网友:
不要搞企业接口,就做个普通网店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