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id (*) (void *))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5-04-28):
        ucos建立任务函数 OSTaskCreate(void(*task)(void *pd),void *pdata,OS_TCK *ptos,INT8U prio)
其中void(*task)(void *pd),有点不太理解。我觉得应该理解成 (void (*) (void *))是一个指向任何返回值类型,任何参数类型的函数。
我C语言水平一般,哪位路过的大神帮忙看一下,能不能从C的原理上帮忙解释一下 (void (*) (void *))
多谢

网友A:
task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函数的参数类型为void *,函数的返回值为void

网友:
二楼真相

网友B:
void fuc(void *pd)

……

void(*task)(void *pd);

(*task) = fuc (注:= 是等价的意思)
即task是函数指针,函数的结构如fuc所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id fuc(void *pd)

……

不是(*task) = fuc
而是   task  = fuc

然后task() 等价于 fuc()

网友:
我开始也有点疑惑,经4楼讲解理解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task) = fuc
而是   task  = fuc

我的等号是等价的意思,没说明白

网友:
从来没用过 ucos,想问一下,普通单片机开发有必要学吗?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sk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函数的参数类型为void *,函数的返回值为void

不错,正解。。。

网友:
是指向函数的指针,且无参数也无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