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40的学习路线,偏底层。

楼主(2015-04-28):
N年前买了块mini2440的开发板,一直吃灰,最近想学习下linux,wince底层,学习过的前辈给指点下,推荐个学习路线,谢谢!

网友A:
先在CE或linux上写几个小软件 比如控制下IO,串口之类的小外设,明白系统调用驱动的原理,然后再着手系统驱动的“增减”“修改”,基本很少需要重新编写 特别linux,开源的很多,找类似的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linux跟wince区别还是挺大的 ,选择一个吧

网友:
不要学WINCE了,已经是淘汰的技术,微软也不更新了; 学习Android才是正道,当然linux还是要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CE或linux上写几个小软件 比如控制下IO,串口之类的小外设,明白系统调用驱动的原理,然后再着手系统驱 ...

就按这个来了,谢谢!

网友B:
不妨直接跑起,熟悉硬件先。

网友C:
韦东山《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直接跑起,熟悉硬件先。

当单片机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韦东山《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挺不错的

多谢,真是好多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