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PC,挂100个usb设备,方法(大神们别闲着)

楼主(2015-04-28):
(无正文)

楼主:
PC警告:已超过英特尔USB 3.0 可扩展主机控制器所支持#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怎么重复发帖  楼主ID 不想要了。

网友: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s=1&abbucket=11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
每个500ma的话100个需要至少50A电流的电源呢~~~~~~~~~~~~~~~~

网友:
不能超20吧

网友A:
只要供电跟上可以带127个

网友B:
奇怪,楼主需要带这么多设备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供电跟上可以带127个

一个控制器最多支持127个节点,但是hub本身会占用一个节点,实际最多只支持95个端口(需要32个4口hub)
但是实际电脑一般都有两个USB控制器,可以扩展出190个端口,需要更多的话买PCIE接口的扩展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控制器最多支持127个节点,但是hub本身会占用一个节点,实际最多只支持95个端口(需要32个4口hub)

楼上不是有19口的hub嘛,加上自身一共占20个地址
用六个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不是有19口的hub嘛,加上自身一共占20个地址
用六个就够了

19口的hub里面是用好几个hub芯片拼出来的。。。不会只占1个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楼主需要带这么多设备干嘛?

生产老化测试工装,一次性测试100个USB设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生产老化测试工装,一次性测试100个USB设备。

你可以做一个,分时接通,同一时间,只让一个USB口和电脑通讯,不需要所有的USB口同时和电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做一个,分时接通,同一时间,只让一个USB口和电脑通讯,不需要所有的USB口同时和电脑通讯。 ...

设备需要实时与主机做数据交换,断了就不行

网友:
买一百台电脑最简单

网友:
PCI-E转USB + 前置USB连接线 + 4L兄弟那个19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口的hub里面是用好几个hub芯片拼出来的。。。不会只占1个地址的

非常可能。
常见的HUB芯片都是4口的
用6个4口的HUB芯片接起来,恰好提供19个外部端口
一个HUB芯片可以有4个口,
两个以上的HUB芯片,因为级联要占用一个口,所以每加一个HUB芯片增加3个口
19=4+3*5,恰好排满

网友D:
用一个主控制器不可能对外提供这么多端口,
但2个主控制器就轻轻松松够了
每个主控制器对外50个端口,需要17个4口的HUB级联起来
也就是一共买34个4口HUB,分别级联起来插在主机两个口上,搞定
现在的主板至少也有2个USB3.0主控制器了,所以这样接没问题。很多主板甚至有4个。
如果你的主板有4个独立的USB控制器,就把这些HUB分成4份,这样更快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看清哪些端口是同一个主控制器出来的,
记住每个“HUB集合”要接到不同的主控制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主控制器不可能对外提供这么多端口,
但2个主控制器就轻轻松松够了
每个主控制器对外50个端口 ...

看看这个

网友:
你目前接了多少个HUB加上设备?
如果用4口的HUB级联,127个地址不够分配100个设备的,所以让你拆分到2个USB主控制器端口啊
你是台式机很可能有4个或者更多的主控制器,你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就知道了,
数出USB控制器的数目后,先拿一个设备,在各个USB口都接一次,看看哪些USB口是同一个控制器出来的,
然后把你的一大堆HUB分成N份,分别级联起来,接到N个控制器的独立端口
就行了

网友:
用串口服务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