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STM32F103RC Lua 跑马灯实验

楼主(2015-04-28):
分享 STM32F103RC Lua 跑马灯实验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lua 遇到 if do while ……等语句就出错
例如:
"if key(L,0,1,0) == 1 then"
"lua_led_on(L);"
"lua_delay(500);"
"lua_led_off(L);"
"lua_delay(500);"
"end"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分享的东西的呢,小心您的ID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的东西的呢,小心您的ID哦

附件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lua 遇到 if do while ……等语句就出错
例如:
"if key(L,0,1,0) == 1 then"

写代码的时候也要每一行都前后加上引号吗??这也太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代码的时候也要每一行都前后加上引号吗??这也太累了吧

不写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写都可以的

楼主,分享下过程啦

网友C:
我也做过这个东西 做到 stm32f4上面的  有个问题就是 动态解析复杂的代码 就会出现内存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这个东西 做到 stm32f4上面的  有个问题就是 动态解析复杂的代码 就会出现内存方面的问题。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highlight=LUA

可以看看这个elua,stm32也可以跑,但是底层怎么修改得看源码了。

网友:
我当时没用elua直接把lua 解释器源码编译到 stm32.把 文件读写 换成了 fatfs

网友D:
“动态解析复杂的代码 就会出现内存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分析过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态解析复杂的代码 就会出现内存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分析过原因?

当时我是直接使用的 lua 好像是 5.1.4的本  linux下的代码, 放在stm32上 内存总共才 192kb 当时好像用的 stm32f4 分配给 lua的空间是 片内的 ccram 64kb ,确实太小了,另外通过fatfs读取文本的方式也是个大问题。更多的细节 还没进一步分析,当时做lua也就是为了玩玩,没有更多应用了。

网友:
刚接触elua用的是STM32F4Discovery但是现在下载了官方的源代码编译了之后下载到板子里,但是看不到打印信息,也许是我没有选对uart口,想问一下怎么确定程序中使用了那个串口看打印信息的?

楼主:
x:\elua\boards\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