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种插头的名字呢?

楼主(2015-04-28):
买的驱动器上的插头,但是不知道插头叫什么名字!

网友:
看着像显卡上的

楼主:
有没有名字呢?我在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
5557  连接器

网友:
molex3.0

网友A:
我也在用5557接插件,看上去是很像啊,但是尺寸比图上的要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5557接插件,看上去是很像啊,但是尺寸比图上的要大的

一样的
这种应该是电脑主板上面那种,molex跟TE有,帽子可以通用,但是座子不一样,一个是5.5间距,一个是4.2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