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STM32F051 不能实现定时采集一路ADC电压值

楼主(2015-04-28):
我想通过通用定时2实现1KHZ的ADC采样。让定时器去驱动ADC采集(1ms一次),采集到的数据在通过DMA送到内存,当用数据传送的时候 进入DMA中断,最终现象是定时器1ms中断正常。但是DMA中断就不正常了差不多20us就进入一次。搞不懂是不是那里配置错了。请各位帮一下忙看看
#include "adc.h"
#include "stm32f0xx.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0
__IO uint16_t RegularConvData_Tab;

void ADC_Timer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r_init_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_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ʹÄÜTIM2ʱÖÓ

    nvic_init_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Ñ¡ÔñTIM2ÖжÏͨµÀ
    nvic_init_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ʹÄÜTIM2ÖжÏ
    nvic_init_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ÓÅÏȼ¶Îª0
    NVIC_Init(&nvic_init_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Î»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er_init_structure);                  //³õʼ»¯TIMBASE½á¹¹Ìå

    timer_init_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ϵͳʱÖÓ£¬²»·ÖƵ£¬48M
    timer_init_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ÏòÉϼÆÊýģʽ
    timer_init_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ÿ1ms´¥·¢Ò»´ÎÖжϣ¬¿ªÆôADC
    timer_init_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8-1;                      //¼ÆÊýʱÖÓÔ¤·ÖƵ£¬f£½1M£¬systick£½1 uS
    timer_init_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              //·¢Éú0+1´Îupdateʼþ²úÉúÖжÏ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er_init_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ʹÄÜTIM2ÖжÏ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Ñ¡ÔñTIM2µÄupdateʼþ¸üÐÂΪ´¥·¢Ô´

    TIM_Cmd(TIM2, ENABLE);                                          //ʹÄÜTIM2
}

void ADC1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 PA.0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Fast 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ÄÚ´æÊÇ·ñÔö¼Ó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ÕâÀïÌá¸ßЧÂÊ¿ÉÒÔÉèÖô«ËÍÒ»°ë½øÈëÖжÏ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_IT_TC);            //Çå³ýµÚÒ»´ÎÖжÏ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TRGO; //Íⲿ´¥·¢ÉèÖÃΪTIM2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 Convert the ADC1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VrefintCmd(ENABLE);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ADC_Timer_Init();
}
/////////////////////下面是中断的代码/////////////////////////////////////
        void TIM2_IRQHandler()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ÅжϷ¢ÉúupdateʼþÖжÏ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Çå³ýupdateʼþÖжϱêÖ¾
                }
        }
#include "hal_led.h"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static uint8_t ff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
                if(ff == 0){
                GPIO_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 );
                        ff = 1 ;
                }else{
                GPIO_Re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 );
                        ff = 0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1); //ÕâÀïÇå³ýÁËËùÓÐÖжϠ
        }

网友A(2015-06-13):
M0应该和M3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应该和M3差不多

谢谢 已经搞定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搞定了 。

请问楼主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需要DMA中断,定时器里面会自动触发DMA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