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友在油门和空滤控制线路上加磁环,说油门平顺了??

楼主(2015-04-29):
原帖地址: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364-40854278-1.html

各位有车的兄弟,你们说这靠谱不?

补充:上述帖子里的车友之所以这么做,是看到一个台湾车友这么做才跟着学的,地址见下面!在我看来在线路上串磁环,肯定有滤除杂波的作用,只是作用多少而已;希望大家理性讨论,不要一上来就人身攻击,给我或这个车友贴上“2B”、“该吃药了”、““技术人员严谨的思维就是俗称的2B”之类的标签,不管是我也好、那位车友也好,没有得罪谁,人家只是做了个试验并发表了真实感受而已!
http://www.focus-sport.club.tw/v ... &highlight=core

原文复制如下:

昨天下午在节气门线和空滤线上各加了一个磁环,感觉加油门时,不会一冲一冲的了,平顺了很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有没有专家或大侠来帮忙解释解释??
1. 这是加在空滤线上的

2. 这是加在节气门线上的

网友:
心里作用吧

网友A:
话说我的车倒车时排气管顶在石头上顶了一下,然后心里各种不舒服,总感觉发动机噪音大了,振动也大了。-_-!!!

网友:
加磁环1块,知道在哪加10000块.

网友:
和插在点烟器上的所谓提高动力省油的电容是一个套路的玩意

网友:
这样会有效果
不如用铜皮把线全都缠起来

网友B:
记得以前《电子报》上有文章说过,有人做实验,把CD片放冰箱里冻一下,再听音质会提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的车倒车时排气管顶在石头上顶了一下,然后心里各种不舒服,总感觉发动机噪音大了,振动也大了。-_-! ...

这个倒是有可能的,可能有小孔了??

我前年换过排气管的,里面积水太多,都锈穿了,开起来噪音很大......

网友C:
在这个电子论坛上问这么2B的问题,你也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电子论坛上问这么2B的问题,你也好意思?

在我看来,动不动就说别人问题2B的,十之八九并不具备技术人员严谨的思维!

网友D:
有可能,加磁环后能消弱尖峰.
但能不能达到这么明显效果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加磁环后能消弱尖峰.
但能不能达到这么明显效果难说.

赞同!

效果肯定是有的,毕竟汽车上的发电机肯定有高频杂波 —— 但加这玩意后的效果是确实明显到能让驾驶员感觉出来,还是只是驾驶员的心理作用了,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做个双盲测试啊!

网友E:
不要惊讶,这个还没有那些能听出火电和水电的音响发烧友玄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我看来,动不动就说别人问题2B的,十之八九并不具备技术人员严谨的思维!

一个明显违背专业常识的问题,难道不是2B问题?

网友:
以前看到过是加在电池正极线上的,但我不觉得这种玩意有什么效果。

网友F:
难道加了磁环后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不停的重传,滞后了控制命令,导致平顺了!!!!!!!!!!

网友:
一样的发动机,我就感觉我的颗粒感重,亲戚的就没有这个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作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赞同!

效果肯定是有的,毕竟汽车上的发电机肯定有高频杂波 —— 但加这玩意后的效果是确实明显到能让驾 ...

如果要消高频杂波,车厂早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消高频杂波,车厂早就做了。

未必,很多东西是要花钱的!车厂现在为了省钱,什么简配的事情都干!

网友H:
首先,我们得先知道空滤和节气门线上的是什么信号,模拟还是数字的?反正我是不知道,

网友:
这个到底是心里作用还是实际凑效,还是得验证过,摸清原理,比如这个线上得信号是数字还是模拟,仪器抓波形分析分析

网友:
还是买淘宝省油神器吧。

网友:
给模拟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我看来,动不动就说别人问题2B的,十之八九并不具备技术人员严谨的思维!

这种所谓的“技术人员严谨的思维”就是俗称的“2B”.

网友:
空滤线是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加了磁环后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不停的重传,滞后了控制命令,导致平顺了!!!!!!!!!!{:l ...

这个回答...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所谓的“技术人员严谨的思维”就是俗称的“2B”.

在2B眼里,别人都是 2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明显违背专业常识的问题,难道不是2B问题?

只是违背了你认为的“专业常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加磁环后能消弱尖峰.
但能不能达到这么明显效果难说.

如果这样的尖峰能对汽车的控制系统产生干扰,这样的汽车谁敢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电子报》上有文章说过,有人做实验,把CD片放冰箱里冻一下,再听音质会提升很多。 ...

这个是真的,因为CD制作时候的温度和听音温度不一样,因为听音温度高导致碟片膨胀音轨间距拉长,所以冰冻后的CD高频细节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真的,因为CD制作时候的温度和听音温度不一样,因为听音温度高导致碟片膨胀音轨间距拉长,所以冰冻 ...

你知道CD的记录数据的原理吗?是CD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我们得先知道空滤和节气门线上的是什么信号,模拟还是数字的?反正我是不知道, ...

这才是理性的工程师该想到的, 赞一个

网友:
赶紧吃药吧

楼主:
看来你已经吃过药了!

网友K:
药不能停。这样加个东西就能感觉出区别来,这样的车赶紧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药不能停。这样加个东西就能感觉出区别来,这样的车赶紧扔了吧。

你的药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药不能停。这样加个东西就能感觉出区别来,这样的车赶紧扔了吧。

网友K:
你这啥态度?你转贴,,那么说药不能停就是指 你转贴中这个人药不能停。

---
这都理解不了你瞎转什么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啥态度?你转贴,,那么说药不能停就是指 你转贴中这个人药不能停。

---

你一开口就骂人是什么态度?不管是骂谁!人家得罪你了?我只是把一个车友的做法发过来大家讨论,为什么上来就要人身攻击呢?

网友:
你们都少考虑了一个问题: 磁环重100kg

加上后当然“平缓”了

网友:
以前听说过: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难道是真的?
你们赞同吗

网友:
现在车子的油门大都是电子油门,电子油门的关键是数据是数字化传输的,加不加磁环,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真的想要有效果,考虑一下油门加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这样的尖峰能对汽车的控制系统产生干扰,这样的汽车谁敢开。

首先,这种现象并没给你造成致命影响,因为你今天仍然活着.
其次,汽车电子也是电子.
再个,很多厂商做汽车电子,但也不能保证每个厂商做的都一样,更不能保证同个厂商两件产品都有一样.

个人感觉,踩油不顺,面包车比较明显,至于是否零件问题那难说,比如是否用了电喷化油器等.
建议你自己搞辆车试试,那才更有说服力,而不是闭着眼说现在的汽车电子多牛.

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
高科技,我认为有作用,我今天没吃药!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真的,因为CD制作时候的温度和听音温度不一样,因为听音温度高导致碟片膨胀音轨间距拉长,所以冰冻 ...

CD播放时以CD机里面的晶振为参考时钟,通过PLL锁定音轨的线速度,无论音轨拉长还是缩短,对播放出来的声音没影响。
所以要冷冻还是整台CD机放冰箱里吧,PLL冷冻后相位噪声确实会更低的。

网友M:
有一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Pontiac)部门收到一封客户抱怨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为了同一件事第二次写信给你们,我不会怪你们为什么没有回信给我,因为我也觉得这样别人会认为我疯了,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我们家有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我们每天在吃完晚餐后,都会以冰激凌来当我们的饭后甜点。由于冰激凌的口味很多,所以我们家每天在饭后才投票决定要吃哪一种口味,等大家决定后我就会开车去买。
但自从最近我买了一部新的庞帝雅克后,在我去买冰激凌的这段路程中问题就发生了。
你也许不相信,每当我买的冰激凌是香草口味时,我从店里出来车子就发不动。但如果我买的是其他的口味,车子发动就顺得很。我要让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尽管这个问题听起来不可思议。为什么当我买了香草冰激凌时,这部庞帝雅克就发不动?而我不管什么时候买其他口味的冰激凌,它就没事呢?

庞帝雅克客户部很奇怪这个事件,立即将信件转给了总经理,总经理对这封信还真的感到迷惑不解,于是他派了一位工程师去查看究竟。
当工程师去找这位仁兄时,很惊讶的发现这封信是出之于一位事业成功、乐观、且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工程师安排与这位客户的见面时间刚好是在用完晚餐的时间,两人于是一个箭步跃上车,往冰激凌店开去。那个晚上投票结果是香草口味,当买好香草冰激凌回到车上后,车子又发不动了。
这位工程师之后又依约来了三个晚上。
第一晚,巧克力冰激凌,车子没事。
第二晚,草莓冰激凌,车子也没事。
第三晚,香草冰激凌,车子发不动。

这位工程师,到目前还是死不相信这位客户的车子对香草冰激凌“过敏”。因此,他仍然不放弃继续安排相同的行程,希望能够将这个问题解决。工程师开始记下从开始到现在所发生的种种详细资料,如时间、车子使用油的种类、车子开出及开回的时间等。
最后他发现了线索:车主买香草冰激凌比买其他冰激凌所花的时间要短。因为香草冰激凌很受欢迎,故分箱摆在货架前面,很易取到。
现在,工程师所要知道的疑问是,为什么这部车会因为从熄火到重新激活的时间较短时就会发不动?原因很清楚,绝对不是因为香草冰激凌的关系,工程师很快就想到,答案应该是“蒸气锁”。因为当这位客户买其他口味冰激凌时,由于时间较久,引擎有足够的时间散热,重新发动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买香草口味时,由于花的时间较短,引擎太热以至于还无法让“蒸气锁”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在这个故事中,购买香草冰激凌有错吗?但购买香草冰激凌确实和汽车故障存在着逻辑关系。问题的症结点在一个小小的“蒸气锁”上,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而这个细节被细心的工程师所发现。这里有一正一反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厂家在“蒸气锁”这个细节上没有注意,导致了产品出现这种奇怪的故障;另一方面,庞帝雅克的工程师因为注重细节,谨慎小心地分析,最后终于找出了故障的原因。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有一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Pontiac)部门收到一封客户抱怨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为了同 ...

这个故事很多年了,肯定是知音文,这种培训故事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蒙文科生学费的,工科生还信就呵呵了。  先不管具体技术方面,车子连神马型号都木有说个P。   这种故事根本没有确切的时间和人物,也不会找到能佐证的比如报纸/公司文件等。  汽车高低温神马的试验全做过了,居然会不知道自己的车型在高温熄火后短时间无法重新打着的问题,通用敢更幽默么,高温天气熄火后马上想重新打着的场景不要太多好不好,文科生车主都不会冒出神马车子对冰激凌过敏这种二逼话,该工程师是借机赚出差费吧。------------------------偶遇怪现象不止车主,设计者,实验者可能都一下子想不到原因,但文中意思这属于通病非偶然问题。

网友:
知音容易消耗IQ余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已经吃过药了!

你赶紧加磁环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有一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Pontiac)部门收到一封客户抱怨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为了同 ...

这汽车要是等红灯起步时熄火了还要等凉了才能打着?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汽车要是等红灯起步时熄火了还要等凉了才能打着?

让楼主在点火线上套个磁环就可以打着火了。

网友:
蒸气锁是什么,没听说过

网友P:
我那破车最近有点打嗝,改天试试,一切的猜测和技术分析只是理论基础,实际搞搞便知真假。

注:我那破车确实有尖脉冲,车载充电器,再好的东西放上面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嗝屁。车上安装有GPS定位器,总是重启和掉线,很多时候以为是网络不好掉线,后来无意中发现无网络无关。

网友:
蒸汽锁,大概是碳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电子报》上有文章说过,有人做实验,把CD片放冰箱里冻一下,再听音质会提升很多。 ...

以前看过一个杂志,好像还是很厚重那种铜版纸的,说用厚玻璃把CD机压住,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惊讶,这个还没有那些能听出火电和水电的音响发烧友玄乎。

我也听过这种说法哦
还有核电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L:
CD播放时以CD机里面的晶振为参考时钟,通过PLL锁定音轨的线速度,无论音轨拉长还是缩短,对播放出来的声 ...

大师,我咋觉得后级模拟电路冷冻后的噪声比PLL冷冻后的噪声减小幅度对听音感觉的影响更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故事很多年了,肯定是知音文,这种培训故事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蒙文科生学费的,工科生还信就呵呵了。 ...

这个汽车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确实有个真的故事
http://cn.tek.com/document/1043786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那破车最近有点打嗝,改天试试,一切的猜测和技术分析只是理论基础,实际搞搞便知真假。

我最近一个发现:
京东买一个12V变5VUSB输出的变换器,插在点烟器上那种。平时用没感觉什么异常,昨天下地库,发现在FM信号强度弱的地下,插入拔出变换器,收音机的噪声变化明显。而到了地面上,FM信号强度好的时候,插入拔出变换器,听不出来。

网友:
串个电阻,并个电容,是不是更好更平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一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Pontiac)部门收到一封客户抱怨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为了同 ...

太扯淡了,按文中的逻辑好多毫不相干的事情都能联系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师,我咋觉得后级模拟电路冷冻后的噪声比PLL冷冻后的噪声减小幅度对听音感觉的影响更大呢? ...

或许声音会偏冷?

网友:
不敢盲测的就是扯蛋。。。

网友:
个人理解,心理作用

网友:
这个还真有可能,点火线圈和节气门电机干扰很大,影响采样;有时间试试,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只要是电信号,都会有干扰的问题,抑制了干扰信号,就会有效果

当然回到这个,具体是不是LZ说的这个作用就不好说了

网友:
太爽快了...油門反應變的非常直接!動力銜接也變的超順,大概形容的感覺就是D檔開起來跟S檔一樣!!

S档的代价可是发动机转速强制提高500转多耗油换来的!

有没有人测试下,就是加个磁环,应该很简单,不用拆车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电子报》上有文章说过,有人做实验,把CD片放冰箱里冻一下,再听音质会提升很多。 ...

最早搞这个的不是cd,是唱片,音质没提升(主要是变调的心里作用)
唱片靠唱针接触的,低温后唱片变形,同时播放时有水气凝结,当然音质有变化,置于好坏,那就是吹牛的水平了

置于cd,也有可能,因为早期的盗版cd工艺不好,加之当时的cd播放器激光头不怎么样,而且缓冲小,所以有可能水汽凝结填平部分磨损的光盘缝隙导致读盘顺畅。

顺带说一句,586时代的二手电脑,4x光驱,读不出盘,只好用水冲洗光盘表面,运气好,就读出来了。早期为了一个49M的帝国时代游戏,就这么挖空心思的搞了一整天。因为当时新光驱太贵了
所以这种说法所以对于早期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有啥好吵吵的.
都不用双盲的.
上仪器看波形就行了.
我觉得没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这个故事很多年了,肯定是知音文,这种培训故事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蒙文科生学费的,工科生还信就呵呵了。 ...

知音文也好,蒙文科生学费的也罢,本文揭示的现象不局限于汽车,而是在说对于我们这些渺小的能力有限但却自以为掌控一切的工程师,应该放下架子,放下自负的一面,不以主观的意念去定性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万物之间必有联系,只是渺小的你没有发现而已。同时研发过程中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最后都会有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原因,因为造成bug的原因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本没想到。
BTW 我没有吃药也吃不到地沟油和PM2.5只有PM10不要怀疑我的精神状况更不可能是2B,更不接受除本论点之外的任何批判。

网友:
引用 网友S:
知音文也好,蒙文科生学费的也罢,本文揭示的现象不局限于汽车,而是在说对于我们这些渺小的能力有限但却 ...

语文老师来了

网友:
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最早搞这个的不是cd,是唱片,音质没提升(主要是变调的心里作用)
唱片靠唱针接触的,低温后唱片变形, ...

置于cd,也有可能,因为早期的盗版cd工艺不好,加之当时的cd播放器激光头不怎么样,而且缓冲小,所以有可能水汽凝结填平部分磨损的光盘缝隙导致读盘顺畅。
-------------
你根本就不懂CD的原理。

网友:
那在脖子上套个磁环能不能瞬间消除咳嗽哮喘支气管炎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置于cd,也有可能,因为早期的盗版cd工艺不好,加之当时的cd播放器激光头不怎么样,而且缓冲小,所以有可 ...

没设计过cd,但维修过,基本原理还是了解的。“cd抛光”的活也做过,还是有实践过的。现在虽然不搞了,有些东西基本没变,三束激光只有中间一束才是数据读取用的,靠眼图来调节激光头功率,纠错码算法忘光了,以前还专门计算过误码率,解码器的套片还有几套。LD也玩过,唱片还有几张,只是电唱机坏了,唱针不好买了。
不是发烧友,但还曾经是个修理工

网友:
你说的这两个位置 里面都是霍尔元件,本身里面就有磁刚的。是不是这个影响 .

网友:
插在点烟器上的节油神器 和 提高发动机性能的电动涡轮 ,大蘑菇头   :)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未必,很多东西是要花钱的!车厂现在为了省钱,什么简配的事情都干!

是这么回事的,且不说性能是不是有改善,现在的车企是能省则省。就拿13年曝光的BBA三架马车的沥青门来说,这三个品牌的车都不便宜,为什么也不舍得多花那100多块,弄个环保材料呢?非要弄点沥青!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是这么回事的,且不说性能是不是有改善,现在的车企是能省则省。就拿13年曝光的BBA三架马车的沥青门来说 ...

能省10块就省10块,能用就行,利润就这么挤出来了,就算出一万架,就是个大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L:
CD播放时以CD机里面的晶振为参考时钟,通过PLL锁定音轨的线速度,无论音轨拉长还是缩短,对播放出来的声 ...

大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没设计过cd,但维修过,基本原理还是了解的。“cd抛光”的活也做过,还是有实践过的。现在虽然不搞了,有 ...

cd应该是带校验码的  就像你说的还有纠错码  如果纠错失败  cd机是放过还是认为读盘失败

那位的意思,应该就是纠错失败就认为读盘失败,直接就不放音乐了,如果音乐依旧能播放说明码流无错,相同的码流播放效果是播放器体现而不是cd盘体现 这样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故事很多年了,肯定是知音文,这种培训故事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蒙文科生学费的,工科生还信就呵呵了。 ...

   同感,通用不可能不测试高温重新打火的问题,就算测试重复点火的测试,也能顺便测试到啊,非要扯一个香草冰淇淋的故事,知音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U:
cd应该是带校验码的  就像你说的还有纠错码  如果纠错失败  cd机是放过还是认为读盘失败

那位的意思,应 ...

那位哥们儿还是没搞过cd机,早期CD机很混乱。缓存小,速度低(1x,4x),其实CD机和光驱有区别的,有些厂家来个兼容,所以某些光驱有了耳机插孔。但CD是读不出数据后可能直接跳过,但光驱一定要多次重试,实在出不来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