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85芯片一般用哪个型号?

楼主(2015-04-29):
  大家电路设计产品中485芯片普遍用哪个型号最好?

网友:
MAXIM的,你去了解一下看看

网友A:
SP的,MAX假货泛滥

网友:
用SP的吧,我们常用SP 3485

网友:
收集的型号

楼主:
多谢,很详细

网友:
MAX485,正规渠道

网友:
SN65LBC184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ti的75176,消防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我常用MAX4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的,MAX假货泛滥

曾100 pcs MAX3232壞20多pcs後,就改用SIPEX,還沒出問題過
MAX仿品太多

网友:
SN65LBC184

网友:
好帖一枚,美信假货多多啊

网友B:
不隔离用SP的,隔离用过ISO3086

网友:
SP3485,很好用的

网友(2015-07-15):
推荐使用TI的,在电表上已经在使用了。型号SN65HVD888。
你可以了解一下485模块

网友:
max485
sp485

网友C:
75176不是工业级的,选的时候要注意。我的感觉还是65LBC184是最好的485芯片,每年十万的用量,很少有坏的

网友(2016-03-14):
好全的型号

网友:
确实好全的型号,感谢分享

网友:
65LBC184
我们每年20多万的用量,几乎没见过有它坏的,不过这货也有假的,采购曾经遇到过一批,做2000V快速瞬变干扰时通讯会丢帧。

网友:
TI的很多不错,去他们官网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5176不是工业级的,选的时候要注意。我的感觉还是65LBC184是最好的485芯片,每年十万的用量,很少有坏的 ...

65LBC184太贵了。防护到位MAX3085也是不错的。

网友:
75176用的多

网友:
vp3082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隔离用SP的,隔离用过ISO3086

ISO3086价格多少,我们都是光耦加485芯片

网友:
MAX用得多吧,周围多数人都是在用MAX

网友:
MAXIM的.......同樣的較TI便宜許尒
有3.3V  & 5 .0V 兩種

网友:
MAXIM大部分是 SZ品,想清楚了。。。SP485R很赞,不过这年SZ品太多,,其实买国产也可以用

网友:
VD3082,目前正常

网友:
找到好的供应商,啥型号都没问题。

网友:
看你什么样的需求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大厂原装的,一般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不隔离的用3082,隔离的用2483

网友:
正规原装  美信最好,不过假货也最多

网友:
MAX 785, SN75176

网友:
MAX3082有些小问题,AB端限压保护没有情况,不建议使用。

网友(2016-12-01):
485收发器。

网友:
我们用的Ti的 65hvd75   ,msop封装的 体积小。

网友:
SP3485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65LBC184太贵了。防护到位MAX3085也是不错的。

TI的3082性价比很高,一块出头。电源和光耦隔离好,也是很可靠的。

网友:
到手先打几KV,不坏就是真的,内置的ESD器件不便宜

网友:
立创商城还有种国产中高端品牌的MAX3085,好像才5毛左右。买了几十片上机替换TI的3082,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选用Ti或者ADI的隔离型号,3082等。

网友:
MAX483, 有限制数率, 但是稳定。

网友:
以前做工业设备,都是直接用ADM2587,其它的都看不上

网友:
好的供应商是关键

网友:
很好的帖子,记号一下

网友(2017-02-22):
>立创商城还有种国产中高端品牌的MAX3085,好像才5毛左右。买了几十片上机替换TI的3082,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Unfortunately, they don't make them any more.
The last 8 pieces of inventory is what you can get from LCSC.

网友:
ADM2486
SN65LBC184

网友:
公司里一直在用SP485

网友:
SN65HVD35  低功耗产品   在用   感觉还可以

网友:
SN65LBC184 一直在用,从没有换过,还有MAX485,开发板上用的这个,也不错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C:
75176不是工业级的,选的时候要注意。我的感觉还是65LBC184是最好的485芯片,每年十万的用量,很少有坏的 ...

3.3V供电的  485芯片  有好的类似65LBC184的推荐吗   要工业级的  谢谢

网友:
ADM2483,可以隔离的

网友E:
75176,好像dp上的推荐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5176,好像dp上的推荐型号。

75176,能达到ProfibusDP上,最高12M的码率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75176,能达到ProfibusDP上,最高12M的码率要求吗?

自己看资料

网友:
还真没查到这个参数。TI官网最接近的信号,SN65176B,最大10M

网友:
MARK 485讨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