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不能连接JTAG,内部没有Boot,是不是只能当板砖了?

楼主(2015-04-29):
有两片mini2440,
一片可以正常启动,串口有输出信息
另一片上电后串口没有任何输出

但是这两片不论是用Jlink还是HJTAG,都无法正常识别芯片ID
HJTAG读出的ID是错误的

Flash也无法检测到

是不是10Pin的JTAG有些功能被省略掉了还是别的原因?
因为以前用过别家的2440,20pinJTAG,都是可以正常识别ID的

没串口输出那片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成板砖了?

网友:
可以使用sd卡启动方式

网友:
JTAG只需要5根线即可

网友:
用JLINK试试

楼主:
"但是这两片不论是用Jlink还是HJTAG,都无法正常识别芯片ID"

网友:
检查一下s3c2440的RTC部分的引脚有没有链接正确

网友:
不是  可以拆零件

网友A:
如果硬件没坏,jlink一定可以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没坏,jlink一定可以烧的

连不上JTAG
不管是有启动信息的还是没有启动信息的

网友:
有启动信息,那说明CPU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小,检查一下JTAG连接线。

网友:
jtag的线不能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