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嘉立创是怎么区分打样, 还是小批量的?

楼主(2015-04-29):
一开始以为是10块的为打样, 大于10块为小批量, 后面发现不是. 以面积, 如果以面积是以什么标准. 还是是打样还是小批量由审核工程师定的?

网友:
以一款板的数量或面积来区分的,样板系统大致是这样的:

单面板:50单片或30大片(即小片数在30PCS以上),且总面积在1平米以内的,会下进样板系统,4-5天的生产时间;30单片或5大片等(即所有拼板后小片数量不到50PCS的),且总面积在1平米以内的,也会下进样板系统,3-4天的生产时间;

双面板:30单片或5大片等(即所有拼板后小片数量不到50PCS的),3-4天的生产时间;单板数量达到50PCS或大片数量达到50SET,都会自动进到小批量系统,4-5天的生产时间。

四层板:50单片或30大片(即小片数在30PCS以上),且总面积在1平米以内的,会下进样板系统,5-6天的生产时间;30单片或5大片等(即所有拼板后小片数量不到50PCS的),且总面积在1平米以内的,也会下进样板系统,4-5天的生产时间;

6层板:暂未做小批量,最多打样30PCS以内,7-8天的生产时间。

样板系统,有些小板子可选下1天或2天或3天加急交期。

有个特殊情况:单片数量在30PCS以内,但因为板子过大,总面积超过1平米,系统会自己进到小批量里,但小批量是至少做50小片或50大片,若数量只有30小片或30大片的话,小批量报价人员会将订单转到样板系统,同时取消小批量系统里的那个订单,订单由样板报价人员具体回复价与生产时间。

小批量系统:
除了50单片双面板会自行进到小批量系统外,其余的层的板子,75单片或50大片或1平米以上会自行进到小批量系统。小批量系统无加急交期,单双面最快5-6天的生产时间,具体据不同情况以专报小批量订单的报价人员回复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