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冲干扰收音机怎么办?

楼主(2015-04-30):
买了一个高频开关电源的车充.发现收音机被干扰的很厉害..收不到台了.还有行车记录仪的电源也干扰收音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啥车,这么牛拜?
如果后排座也有点烟器孔的话,试试那个孔?
再不行的话,加磁环之类的试试?

楼主:
加了N个磁环过了..如果有用就不用来了.基本上无效

网友:
换收音机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换个车车

网友:
换车充,有的车充做的不好的。插手机充电时严重干扰收音机。
随便测过一个车充,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干扰天差地别
带负载时的频谱情况

空载时的负载情况

另外一家样品的带负载情况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1365-1-1.html  请咨询此贴楼主,据说这个帖子的楼主具备技术人员严谨的思维!

网友:
记录仪如果没做好的,很多还会干扰GPS导航的。
另外,记录仪应该是直接从点烟器口取电的。上面就是插的车充吧。

网友:
先确定是传导还是辐射干扰,或者2者都有。
传导干扰需要在车12V接入前加入EMI器件。
辐射干扰就要考虑修改电路设计,变频或者屏蔽。如果是成品做屏蔽最好。

网友:
换车充吧

网友:
加磁环+1,哈哈

网友:
说正经的,淘宝买个好点手机车充再多也不过几十块,还能包退。  折腾这么多功夫,早就重新买个了。

网友:
加个4G,换个网络收音机。

网友:
楼主,修改下标题吧,我认为应该是“车充”,而不是“车冲”,不然让人看了后感觉莫名其妙的

网友:
换一个车充吧

网友:
使用隔离电源,万能的某宝上面一大堆

网友:
说明车充不是一般的垃圾。。。。。换!!!!

网友:
我也是收音机被电源干扰!门口超市的煞笔LED屏一开我一个台也收不到

网友:
应该是传导干扰  加TVS、压敏电阻及共模电感

网友(2021-03-31):
以前做逆变器的时候客户经常拿到车上试。现在真没注意车充对收音机干扰,平时都是听听歌,很少听收音机…

网友:
常年用车充,没发现干扰收音机。3个选择。
1,换车充
2,换车机
3,车机车充一起换

网友:
车充偷工减料吧,拆开看看车充电源输入部分有没有EMI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