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们关于示波器储存问题

楼主(2015-04-30):
我想问一下市面上是否有类似于逻辑分析仪那样可以记录信号的示波器呀?我的意思是可以长时间记录模拟信号储存信号的示波器,不是像FLUKE的那种保存一个一个画面的那种,要像逻辑分析仪一样无缝连接的,在网上看到FLUKE190系列的里面有说到什么可以长时间储存信号,但不知道是否像逻辑分析仪一样无缝连接的储存信号的,有用过的大神吱一声音!谢谢回复

楼主:
看到泰克有的机型说是可以把U盘插在上面,把数据保存在里面,不知道是否机器一边采集数据一边把数据写入U盘,泰克机型我还没用过哦

网友:
泰克有的型号是可以的,原来用过一种,可以导出波形,利用泰克的软件后期分析波形。
具体型号忘记了。

楼主:
看中安捷伦的MOS300系列,后来看了一下坛里大神说最多用半年就维修了,吓晕了,现在在看泰克,传说泰克和力科是行业最好的示波器了,之前我还很相信安捷伦的,现在看来价格平易了质量坏了

楼主:
之前用的两台都是FLUKE的,因为是手持的而且里面又没集成了逻辑分析仪和其它的功能不经常用,一个月半拿出来用,没想到电源可能受潮了还是太长时间不用了,就这样挂掉了,现在只好用电池工作,现在想想不如增加台示波器吧,购买一台功能集成高点的机种,之前我也在网上看到泰克有可以用U盘记录功能的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泰克有的机型说是可以把U盘插在上面,把数据保存在里面,不知道是否机器一边采集数据一边把数据写入U ...

波形数据导出是可以,但你想用U盘实时存储,好像不可能。
通常示波器内部存储设计的速度极快,U盘写操作时间不够。因为这样,所以估计即使是在低采样率情况下,示波器仍然不会将这种功能开放

网友:
现在出的示波器一般都能通过USB线连接电脑,通过厂家提供的PC端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观测、记录波形,应该能实现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