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OpenSDAv2在KDS IAR MDK中的下载接口配置

楼主(2015-04-30):
          【经验分享】OpenSDAv2在KDS IAR MDK中的下载接口配置
         在飞思卡尔的官方demo freedom板中,以前的板子带的都是板载P&E OPENSDA的下载接口,即OPENSDA v1.0版本的,具体板子有FRDM-KL25,FRDM-KL46Z,FRDM-K20等等。OPENSDA1.0版本的特点是,K20的bootloader程序是保护的,不能擦除,支持P&E,Segger和CMSIS-DAP debug应用(.sda)。而从2014年开始,陆续推出了OpenSDA v2版本,比如之前一批的FRDM-K64板带的就是OPENSDA v2.0版本,该版本的bootloader程序是开源的,而且K20的程序可以被用户自己的程序替代,该接口支持.bin文件,P&E, Segger和CMSIS-DAP debug应用。最近推出了一批FRDM板,比如FRDM-K22F是基于OPENSDAv2.1的,同样是开源的bootloader,和2.0版本的区别仅仅在与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不同,V2.0是从0X5000开始存放,V2.1是从0X8000开始存放。
          本文讲解如何使用OPENSDAv2 的MBED CMSIS下载接口在KDS, IAR,MDK中配置下载接口,实现程序的仿真与烧录。
具体内容请查看附件文档:

楼主:
切记,不可以直接把MBD的配置成P&E OPENSDA接口直接下载。

网友:
沙发没了,座板凳上支持!下来学习学习,谢谢分亨!

网友A:
想问版主:OPENSDA v1.0版本的板子可以刷OpenSDA v2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版主:OPENSDA v1.0版本的板子可以刷OpenSDA v2版本吗?

不可以, V1的bootloader程序是不能被擦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版主:OPENSDA v1.0版本的板子可以刷OpenSDA v2版本吗?

如果要刷V2的版本的固件,你要先把程序换为V2的bootloader程序,具体你可以查看下这个链接: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0720

k20dx128_bootloader这个程序烧进去,就是V2的了。

网友B:
下来学习下,我的kl46四色板子就是cmsis-dap慢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来学习下,我的kl46四色板子就是cmsis-dap慢的要死。

可以把固件换成JLINK,那样就要好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固件换成JLINK,那样就要好些了。

好的啊,给个地址我看看怎么更换呢?谢谢教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啊,给个地址我看看怎么更换呢?谢谢教主!

我文档里面有,给了个SEGGER的链接: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你下载OpenSDA V2.1的JLINK固件试下,现在不知道你的固件是V2.1的还是v2.0的,
你先试下2.1的JLINK固件吧。
按住板子的reset按键,外设板哦,然后上电,会出现bootloader盘,然后把你下载的JLINK固件解压后文件丢进去,重新上电,看看是否成为了JLIN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文档里面有,给了个SEGGER的链接: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你下载OpenSDA V2.1的JLINK固 ...

我的K64四色板是本坛送的,外设板上没有reset按钮。只有MCU主板上面有reset按钮,按住唯一的reset按钮上电也无法进入bootloader引导模式盘、而且我的XP系统在插上外设板时硬件信息显示是人体学输入设备。请看下图,我是真心一头雾水啊!也不知道是什么节奏了。纠结加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64四色板是本坛送的,外设板上没有reset按钮。只有MCU主板上面有reset按钮,按住唯一的reset按钮上 ...

你好。
关于这个问题,请你新建一个问题贴出来,我们在你的问题贴里面详细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刷V2的版本的固件,你要先把程序换为V2的bootloader程序,具体你可以查看下这个链接:
https://com ...

谢谢版主的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关于这个问题,请你新建一个问题贴出来,我们在你的问题贴里面详细讨论。 ...

好的,我已经开贴了,请帮忙看看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20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已经开贴了,请帮忙看看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2013-1-1.html  ...

已经回复你了,你按照文档重新刷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