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数据写到K64芯片指定的flash地址去

楼主(2015-04-30):
各位好

如题。
CW10.6 和MQX4.1.1,开发k64芯片。
现在我需要把一个结构体写到K64 flash 0x000ff000地址中去。
请大家指导一下。

谢谢。

楼主:
自己先来顶一下,希望大神快点出现。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9049-1-1.html?_dsign=2c59b074
方法类似,都是要在link文件中开辟以块地方,然后再把你要的数据定义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9049-1-1.html?_dsign=2c59b074
方法类似,都是 ...

谢谢版主指导

我现在这样设置,可是总是编译不过。

楼主:
我的ld文件修改:
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9049-1-1.html?_dsign=2c59b074
方法类似,都是 ...

控制台打印信息:
../Sources/main.c:17:48: error: section attribute cannot be specified for local variables
../Sources/main.c:17:48: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test' [-Wunused-variable]
mingw32-make: *** [Sources/main.o] Error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9049-1-1.html?_dsign=2c59b074
方法类似,都是 ...

问题已解决,谢谢指导

__attribute__((section (".my_Rom"))) const int test=0x1234;
做全局变量后,编译通过。还请版主告诉我具体原因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指导

__attribute__((section (".my_Rom"))) const int test=0x1234;

哦,这个是要做全局变量,不能做局部变量的,编译器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是要做全局变量,不能做局部变量的,编译器要求的。

恩恩好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