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68PA 芯片使用isp下载不成功

楼主(2015-04-30):
   avr 芯片里面的程序仍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无法下载程序。总是进入编程模式错误。使用内部8M晶振。希望高手给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
会不会是   Serial program downloading (SPI) enabled; [SPIEN=0] 被关掉了。也请怀疑你的编程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我的mega88pa与mega168pa也同样烧录不了

网友:
用AVR fighter 熔丝位按出厂设置

网友:
都是图便宜,买的翻新    散新的芯片吧

网友:
看着和新的差不多,   现在的翻新技术很高,重打标   1脚 标示还发亮       散新mega88pa  我见到过1430周的

网友:
isp 熔丝被禁掉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高压编程程才能恢复

网友:
我的也是,芯片肯定是原装的,就是不行啊,希望解决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改变熔丝位,重新下载然后就下载不进去了。单片机仍可以正常使用,我怀疑是RST由于某种原因被设置成普通引脚了。贴片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个用M48的产品返修时偶尔会发现这种情况,若是RST被简单的设置更改,用编程器是可以改回来的(TQFP封装麻烦,搞坏了转换器划不来),但有些应该不是这么简单,可能端口都有问题,所以现在干脆直接更换新片。

网友:
下载一次后就无法下载?看看你芯片的手册有没有8M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