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Keil调试时出现error 34: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15-04-30):
最近小弟在用DA14580(Cortex M0的)做蓝牙。程序写好了,编译没有问题,发现只要下载进芯片,Command窗口里面就会出现下面的错误(只拷贝了一部分),芯片也死掉了。还请高手指点!!
FUNC void displayvalues(void)
{
  int idx;
  unsigned int min_delta;

  exec("log > MyValues.log");
  printf("*** dbg_remaining_times[]\n");
  for (idx = 0; idx < 100; idx++) {
    printf ("%d\n", dbg_remaining_times[idx]);
____________________^
*** error 34, line 51: undefined identifier
  }
  printf("*** dbg_sleep_times[]\n");
  for (idx = 0; idx < 100; idx++) {
    printf ("%d\n", dbg_sleep_times[idx]);
____________________^
*** error 34, line 55: undefined identifier
  }
  printf("*** dbg_check_times[]\n");
  for (idx = 0; idx < 100; idx++) {
    printf ("%d\n", dbg_check_times[idx]);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查英汉字典就知道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英汉字典就知道了阿

大哥,字面意思我当然清楚了。我是在求助,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啊,英汉词典管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