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制转换问题 (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5-04-30):
我用STM32单片机编程,要控制一个驱动器,要把负数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的数,这个用程序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好像很难啊,楼下能回答吗?

网友:
这得看具体的逻辑
例如y=f(x)
楼主如果能列出每种x对应的y,那f就好办

网友:
楼主啥意思啊

网友:
负数哪来的

网友:
负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难啊,楼下能回答吗?

这个我也没整出来,不知道单片机怎么来实现!

楼主:
负数就比如像 -100,-2000这些啊,在计算机里存储,肯定可以转换成16进制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数就比如像 -100,-2000这些啊,在计算机里存储,肯定可以转换成16进制的么 ...

如果我理解有误请忽略。

直接等于就行了。
注意范围就行。
int8_t -255
int16_t -32767
int32_t -xxxxx
再大就变成float转换成HEX

网友:
你能说一下为什么要转成十六进制的数,便于大家了解你的真实意图。

网友:
意图不明啊,最好举个例子,比如-100,你想转换成16进制的话,是多少?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难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int x = -100;

是这样吗??

不知你要转成怎样的表现方式?

网友:
难道你用的是  unsigned ?
用 int,short或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