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2015朝花夕拾系列(十三)

楼主(2015-04-30):
中断机制是学习任何一款单片机中必须要掌握的,编写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了。Kinetis的中断机制是Cortex-M4核的机制,Cortex-M4引入了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来管理其中断功能,其主要的特点包括:
可嵌套中断支持;
向量中断支持,Cortex-M系列通过查询中断向量表找到相应的ISR入口,并跳转执行;
动态优先级调整,即支持软件运行时改变中断优先级;
中断可屏蔽,支持条件性屏蔽即只屏蔽优先级低于某个阈值的中断,当然也可以屏蔽全部中断了;

网友:
不得不说飞思卡尔是我遇到的最难上手的单片机,一个GPIO操作用了一周的 业余时间。 KSDK的例程定义IO,居然要在2个地方定义。从来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方式。只能说库做的比ST,新唐之类的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