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容测量解决方案

楼主(2015-04-30):
电容测量范围33pf到470uf,或者是测量范围从10uf到4700uf,数控显示,不知道是使用恒流源方案还是阻抗方案,恒流源原方案的话,电压信号如何处理?多大电流的恒流源,以及微弱的电压信号如何处理?阻抗方案的话该怎么处理?比如什么样的振荡电路,以及如何测量?新人经验少,希望各位高手花费时间解答一些,谢谢,辛苦了

网友A:
参考开源的那个 阻容测量LC100-A

网友:
矢量阻抗测量

网友B:
电容测量还是阻抗测量?不考虑频率特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测量还是阻抗测量?不考虑频率特性吗?

不必考虑

网友C:
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参考万用表那种方案,不复杂,文氏震荡电路,电流电压转换,转换的结果对应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参考万用表那种方案,不复杂

做比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开源的那个 阻容测量LC100-A

想问一下,你说的那个的资料我应该上哪找?搜了一下没找到,谢谢

网友D:
用555,单片机测脉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55,单片机测脉宽,简单

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文章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55,单片机测脉宽,简单

想通了,谢谢

网友E:
要求不高直接,一个电阻给电容充电,充到TTL高电平阀值,单片机测量充电开始到读到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直接,一个电阻给电容充电,充到TTL高电平阀值,单片机测量充电开始到读到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