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E1的SPI通信怎么配置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5-04-30):
使用24LE1的SPI模块通信,在用软查询的方式可以收发数据,但是使用中断的方式,就不能进入中断,不知道是不是配置有问题?

//master mode
        //port config
        P1DIR = 0x40;                //1.6->SOMI,1.5->SIMO,1.4->CLK
        P1CON = 0x56;                //带缓冲的上拉输入 1.6
        P1 = 0x00;
        //spi config
        SPIMCON0 = 0;
        SPIMCON1 = 0x00;
        SPIMCON0 = 0x50;        //1/64 mclk
        SPIMCON0 |= 0x01;        //Enable SPI
        // IE config
        INTEXP = 0x02;                //MSPIDONE Interrupt
        //IRCON = 0x04;                //
        T2CON = 0x40;                //rise edge
        IEN1 = 0x04;                //MSPIDONE Interrupt
        EA = 1;                        //all interrupt enable

void SPIISR(void) interrupt 10         //中断服务函数

以上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配置,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地方需要配置,在这样的配置下,一直进不了中断服务函数,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