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dows系统挺坑爹的,win32上的很多软件装不上

楼主(2015-04-30):
为什么有的软件能64位和32位系统都可以装,而有些软件64位就装不上呢

网友:
没遇到过,从vista就开始用64bit版了。

网友:
比如有些硬件的驱动程序就是专门为了32位的XP写的,好像就没有办法移植到现在64位的win7上面
好像我们单位的DSP仿真器iceteck 5100就没有办法在64位win7上面用,驱动不识别

网友A:
是的,刚配64位本本,目前涉及硬件的是USB转串的串口助手能用,FPGA开发能用,但是原来串口监控不能用,找人要了个64位能用的监控。手上JLINK STLINK还没试

网友:
有可能Installshield是16bit的, 所以裝不上. 可以嘗試裝一個XP虛擬機來安裝軟件, 然後將安裝好的軟件抄到64bit系統上試試.

网友:
现在有些软件只有64位版本的...

网友:
iceteck 5000好些是挺老的仿真器吧?找找有没有64位的驱动吧

网友:
用usb560bp  和  xds100 都没有问题,软件不行的就装虚拟机

网友:
这也叫坑,真是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刚配64位本本,目前涉及硬件的是USB转串的串口助手能用,FPGA开发能用,但是原来串口监控不能用,找 ...

  可以分享下64位系统下可以使用的串口监视软件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下64位系统下可以使用的串口监视软件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用32位的,很多设备买回来附送的 用于连接电脑的驱动都是32位的,64位很可能无法安装

网友:
64位系统可以运行32位程序!只是个别硬件没有64位的驱动!

网友:
(⊙o⊙)…我感觉应该是32位系统装不上64位的软件才对吧。。(⊙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