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控制板上用的会是什么单片机呢?会不会是STM32?

楼主(2015-05-01):
会不会是STM32哈哈
也有可能是飞思卡尔?

网友:
我知道他们有用fpga

网友:
iosd mini 上面lpc1765+max7456 可以自己接线用Flash Magic
精灵的中心板 http://www.phantompilots.com/thr ... ics-and-info.28252/
飞控不懂是什么

网友:
http://www.lucadentella.it/en/20 ... -lite-to-naza-m-v2/
图上看 应该是lpc1768

网友:
fpga加dsp,以前的云台是这个配置,器件全是高级货!

网友A:
嗯,一个陀螺仪都27美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一个陀螺仪都27美金

naza 上可能用20多美金的陀螺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