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传输图片文件有没有什么协议可以参考?

楼主(2015-05-01):
用CC3200采集图片上传到电脑,打算用SOCKET方式,一次只能发送1K多点数据,需要把文件拆成多包发送,有没有什么成熟协议可以参考,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协议就是这个协议了,不过成熟的实现代码可能会有,不过我之前就是直接传了,网卡最大应该可以传8K,我试的时候感觉2K是最好的,自己做个校验,一般应该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传输的时候一定要看实际传送的和预期传送的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得再传送剩余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就是这个协议了,不过成熟的实现代码可能会有,不过我之前就是直接传了,网卡最大应该可以传8K,我试的 ...

文件的拆分组合这块有没有成熟东西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