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RAM的Data口是否可以随意连接

楼主(2015-05-01):
准备使用STM32F429的FMC连接一片SDRAM,在布线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挺难通过的。
现在想能不能把Data口按照就近原则连接,写进去的数据跟读出来的数据是一样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有没有哪位做过的进来说说呀

网友:
好像我以前看过一个类似的帖子 是可以的

网友A:
八位内交换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位内交换原则

是什么意思呢?
能简单的说说么?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我能不能将Data口任意接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意思呢?
能简单的说说么?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我能不能将Data口任意接线呢? ...

16位SDRAM有UDQM和LDQM控制高8位和低8位掩码,所以DQ0~DQ7可以任意交换,DQ8~DQ15可以任意交换,高低8位之间不能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SDRAM有UDQM和LDQM控制高8位和低8位掩码,所以DQ0~DQ7可以任意交换,DQ8~DQ15可以任意交换,高低8位 ...

原来是这样的,长知识了……谢谢大神又给科普知识了

网友:
八位内任意交换,也可八位整体交换,但是不能跨八位,同时如果是ddr3因为write leveling,每八位的最低位不可随意交换,视内存控制器而定,有的可,有的不可,x4模式的ddr3,这个原则依然适用,只是改成4位内交换,为了x4x8接口兼容,8位内高四位和低四位不进行整组交换

网友:
把sdram_dqm拉低后,随便交换DATA
ADDRESS不可以随便交换,有特定的指令控制

网友:
数据八位内交换,地址不可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SDRAM有UDQM和LDQM控制高8位和低8位掩码,所以DQ0~DQ7可以任意交换,DQ8~DQ15可以任意交换,高低8位 ...

可以整组交换么?就是D0~D7整组与D8~D15进行交换,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讲想对应的LDMQ与UDMQ引脚交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整组交换么?就是D0~D7整组与D8~D15进行交换,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讲想对应的LDMQ与UDMQ引脚交换呢? ...

可以,LDQM和UDQM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