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70fx512dfalsh分割问题。

楼主(2015-05-02):
fx512不是有512k的flexnvm吗,为啥手册上面最大就只能分到256k的dflash.
难道手册有错吗。

这个是原文件,文件名后面那个版本号是我自己加的,因为ref有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A:
楼主看错地方了。
请查看K70P256M150SF3RM.pdf的827也, 表格Table 30-71. Valid FlexNVM Partition Codes
Dflash是可以到51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错地方了。
请查看K70P256M150SF3RM.pdf的827也, 表格Table 30-71. Valid FlexNVM Partition Codes

楼上的看的啥神书啊,我的怎么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看的啥神书啊,我的怎么不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我看的是第2版本的

,你这个是最新的第3版本,具体为什么修改,我这边还要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的是第2版本的

,你这个是最新的第3版本,具体为什么修改,我这边还要问一下。

好的,谢谢,同样第三版,这里表述是否有错,也烦请帮忙问下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同样第三版,这里表述是否有错,也烦请帮忙问下呵

你对照着第2版本看看,是否都和第三版本有区别。

网友:
有第二版的最好按照第二版看,当然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帮飞思卡尔找找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照着第2版本看看,是否都和第三版本有区别。

看到有问题的,我是宁愿相信自己理解错了

网友(2015-08-05):
引用 楼主:
看到有问题的,我是宁愿相信自己理解错了

楼主你好,4楼第二版是正确的,最新版本的文档是错误的,已经通知文档部门在修改这个问题了。
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同样第三版,这里表述是否有错,也烦请帮忙问下呵

5楼这个resource code应该没问题,它去读的时候,还要根据后面的address来判断的,你看resource code相同的地方,address范围是不同的

另外,如果您那边用过多款FSL的Kinetis 系列的话,您可能会注意到Flash模块分为如下三类:

1. FTFA
2. FTFL
3. FTFE, 几乎所有带大容量FLASH (1M 或者更大) 的Kinetis 系列都是这个FTFE, resource code都几乎和5楼这个表是一致的

网友:
学习了,很多手册都会更新,开发时最好重新去官网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