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5-05-02):
图中R1是单片机I/O口,VCC是5V,这个电路能驱动24V的电磁阀工作吗?长时间工作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8050三极管你画错了,画成pnp的了。

网友:
8050画错了,画成了PNP的8550

网友:
电磁阀应接在集电极回路

网友:
光耦集电极应通过电阻接Q1基极,发射极接地。

网友:
电磁阀功率多大?可能8050有点吃力哦

网友:
R3电阻值太小了,就算光耦中的发光二极管有2V压降,也有30ma电流,单片机端口驱动电流达不到,建议用470Ω到1KΩ
R1、R4电阻如果用贴片电阻需考虑功耗,算下来单个电阻上有0.13W左右的功耗,估计用0805封装的话长时间导通工作的话电阻会发热

网友:
如果多路的话,我习惯用2003 2004

网友:
ss8050 8550 驱动电流好像就只有1.5A 最大,估计瞬间会顶不住
建议用TIP42C  或2SC3647 及其对管

网友:
三极管8050,基极下拉接地。三极管最好换个耐冲击的,电流大点的

网友:
电磁阀的参数都不知道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IO出来加个下拉电阻,2K就行,再串个电阻,2K,上TIP122的B,C直接驱动1.5A的电磁阀,没问题,好用。

网友:
用继电器比较保险吧?

网友:
Q1画错了
应该是npn的才对

另外
楼主的电磁阀动作电流是多大呢?
如果很大的话
就应该选择TIP122等大功率的管子

网友:
起码也用个大点的管子呀,拆个plc,看下常用的是那型号的管咯,反正比8050或8550大

网友:
看着你的三极管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