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 软件定时器?

楼主(2015-05-02):
RTX V4.70.1软件定时器,设定了3个,但是仅最后一个有效,其它的无效,在FreeRTOS 中则可以,用CMSIS_OS1.02编的,MDK5.14

网友:
rtx_config里设定3个,初始化代码也要初始化

楼主:
谢谢,贴上代码,在Debug时发现
osTimerId myTimer01Handle; 为"NULL"
osTimerId myTimer02Handle; 为"NULL"
osTimerId myTimer03Handle; 正常
MDK的优化设最低,则myTimer01Handle,myTimer03Handle正常 还有myTimer02Handle为NULL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cmsis_os.h"

osTimerId myTimer01Handle;
osTimerId myTimer02Handle;
osTimerId myTimer03Handle;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void Callback01(void const * argument);
void Callback02(void const * argument);
void Callback03(void const * argument);

void Callback01(void const * argume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3);
}

void Callback02(void const * argume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4);
}

void Callback03(void const * argument)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5);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osTimerDef(myTimer01, Callback01);
  myTimer01Handle = osTimerCreate(osTimer(myTimer01), osTimerPeriodic, NULL);
  osTimerStart(myTimer01Handle,1001);

  osTimerDef(myTimer02, Callback02);
  myTimer02Handle = osTimerCreate(osTimer(myTimer02), osTimerPeriodic, NULL);
  osTimerStart(myTimer02Handle,501);

  osTimerDef(myTimer03, Callback03);
  myTimer03Handle = osTimerCreate(osTimer(myTimer03), osTimerPeriodic, NULL);
  osTimerStart(myTimer03Handle,101);

        osKernelStart();

   while (1)
  {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GPIOE_CLK_ENABLE();
  __GPIOC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E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EV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C3 PC4 PC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rtx_config
#ifndef OS_TIMERPRIO
#define OS_TIMERPRIO   5
#endif

//   <o>Timer Thread stack size [bytes] <64-4096:8><#/4>
//   <i> Defines stack size for Timer thread.
//   <i> Default: 200
#ifndef OS_TIMERSTKSZ
#define OS_TIMERSTKSZ  256     // this stack size value is in words
#endif

//   <o>Timer Callback Queue size <1-32>
//   <i> Number of concurrent active timer callback functions.
//   <i> Default: 4
#ifndef OS_TIMERCBQS
#define OS_TIMERCBQS   32
#endif

楼主:
FreeRTOS在IAR和MDK都没有问题

楼主:
Timers.zip是使用RTX4.7 OS有问题的

楼主:
看来还是freeRTOS靠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贴上代码,在Debug时发现
osTimerId myTimer01Handle; 为"NULL"
osTimerId myTimer02Handle; 为"NULL"

你用的是cmsis-rtx,这个我不熟悉,从你的代码看,和原版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在原版rtx中,软件定时器初始化只需调用一次,就把所有预定义的软件定时器管理起来,使用时候新建一个即可,但是定时结束的时候就自动释放了

你的代码和配置,看上去这个软件定时器更像一个定时的任务

差别太大,可能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楼主:
具体说明:
cmsis-os和rtx配合,3个定时器IAR和MDK正常(LED指示:1000ms,500ms,100ms)
cmsis-os和rtx配合,3个定时器IAR正常,MDK前两个不正常,最后1个正常(100ms)

楼主:
具体说明:
cmsis-os和freertos配合,3个定时器IAR和MDK正常(LED指示:1000ms,500ms,100ms)
cmsis-os和rtx配合,3个定时器IAR正常,MDK前两个不正常,最后1个正常(100ms)

楼主:
9楼的不对,10楼的正确

楼主:
结贴,MDK的优化问题,谢谢myxiao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