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手柄的输出X,Y方向的电压能做矢量运算吗?

楼主(2015-05-02):
如题,没用过手柄。突发一个想法。如此,能产生汽车左/右打方向的效果???
别见笑啊!错了,我就不想这种念头了。。。

楼主:
如果控制元件是X,Y独立的,这个想法是脱裤子放屁,要是有一种执行元件是联合(矢量)输入的。。。

网友A:
就是万向电位器啊,非开关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万向电位器啊,非开关那种

怎么使用两个电位器的各自独立的电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使用两个电位器的各自独立的电阻值???

我帮你找淘宝链接,你看照片就知道有两组独立电位器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楼主:
两组独立电位器,是否可以同时操作?也即,摇杆能否在非水平/垂直的某个位置?还是要么水平移动,要么垂直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找淘宝链接,你看照片就知道有两组独立电位器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 ...

两组独立电位器,是否可以同时操作?也即,摇杆能否在非水平/垂直的某个位置?还是要么水平移动,要么垂直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组独立电位器,是否可以同时操作?也即,摇杆能否在非水平/垂直的某个位置?还是要么水平移动,要么垂直 ...

可以独立也可以联合操作,看你手指控制方式,水平或垂直就是控制其中一个电位器,斜着就是控制两个,斜率决定两个电位器各自偏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独立也可以联合操作,看你手指控制方式,水平或垂直就是控制其中一个电位器,斜着就是控制两个,斜率 ...

谢谢!彻底明白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个航模遥控拆开看看。楼上给的那种电位器的精度不够,而且经常容易误操作

网友:
论坛上的那个STC四轴的遥控器就可以吧。两个方向都有电位器,我试过,斜着打手柄,四轴就斜着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