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MOVR 最高时速144km/h 的高机动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5-05-0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1MTk5NDU2.html

原文链接:http://www.rcgroups.com/forums/member.php?u=534985

网友:
这爬升速度能跟电直拼了!

网友:
这碉堡了=-=

网友:
这个非常非常牛了,比那种航模战斗机还牛。

网友:
有两个螺旋桨还不是对称的?

网友:
牛B 国内的只能有仿造的命  哎

网友:
狂拽掉渣天啊

网友:
粗看还以为自由落体了,人家炸机下落都没它帅,这机动性太牛了。

网友:
屌爆了了了

网友:
  这机动性太nb了。

网友:
真是牛上天了,吊炸了

网友:
这四轴水平,国内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啊

网友:
视频标题写错了吧,人家明明用的6S的电池,要做到视频这样要两点:买支持6S的电调、电机和用无数次的炸鸡练这牛逼的操作。总结为一点就是你要有这闲钱:)   当然,距离人这么近飞这么快,你没有玩命的勇气也不行,要是飞控或遥控其中一个出问题,小命就。。。。。。。   所以还是看看就好

网友:
6s的电池

网友:
长见识,小四轴过百公里时速。

网友:
吓死我了

网友:
够猛!够机动!!

网友:
看着就危险。

网友:
好猛
电机还是MADE IN CHINA
http://static.rcgroups.net/forum ...

网友:
我已经看的下巴掉下来了,这速度,这操作,这意识,配合更高端的摄像头感知系统,打起仗来,前排全部由四旋翼开路,完全没得打

网友:
这爬升速度能跟电直拼了

网友:
老外一般都能玩到极致

网友:
好流弊呀  可以飙这么快

网友:
用来捉拿其它四轴

网友:
佩服,极致。

网友:
好多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的啊,所以说国内多轴水平远超国外。

网友:
飞控用的应该是手动模式吧~

网友:
只要动力够足,鸡架够轻,都能出这种效果

网友:
不是一般的NB啊。。。。

网友:
真的好NB!不知道用上无感FOC电调之后又是怎样的效果。

网友:
真是6的不行

网友:
大开眼界,咋能飞这么快啊

网友:
又是老外的吗  比别人家的还厉害!

网友(2015-06-06):
神一样的操作。

网友:
NB,太灵活了 。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炸机了吗

网友(2015-09-30):
我去啊啊,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