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变距的4轴视频为同步带传动,可进一步缩小4轴?

楼主(2015-05-03):
RT,看变距的4轴视频为同步带传动,一个主动力+4个舵机和变距机构,除了机动性好外,我觉的还有一个特点是是可以变形,像变形金刚一样,折叠起来,也可缩小4个桨距离可减少体积(4轴桨穿插安装,有同步就不会碰到),有没有必要?
大伙什么想法?这种机型可玩性如何?

老外调试变距的4轴视频,同步带传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xMTY1NTYw.html?from=s1.8-1-1.2

这个国内做的试飞视频,感觉不错,有空也做个玩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zODcyNjQ4.html?from=s1.8-1-1.2

楼主:
这样的四轴为倒飞和飞行中快速稳定的3D翻转提供很好的实现条件。有多家研究机构研究显示,机动、响应好过定桨的,电工们怎么看?

网友:
没玩过 ,表示这个四周显得高大上

网友A:
身边有人做过同步带的变桨距四旋翼,感觉同步带用久了还是容易拉长,他们更倾向于轴传动的。听说变桨距的起降手感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身边有人做过同步带的变桨距四旋翼,感觉同步带用久了还是容易拉长,他们更倾向于轴传动的。听说变桨距的起 ...

从原理上看,应该机动能力强一些,特别是用大桨的时候能比较体现出来,手感会反应该更灵敏。用轴传动话就更耐用,但成本与复杂度也上去了^_^。

网友B:
复杂的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的机械结构

对比现在四轴用正反转实现3D翻滚和倒飞,这种变距方式四轴确实在机械上太复杂了。主动力为油动和大桨也许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现在四轴用正反转实现3D翻滚和倒飞,这种变距方式四轴确实在机械上太复杂了。主动力为油动和大桨也许 ...

对这个技术而言,主动力为油动才是王道

网友C:
既然同步了,只用一个电机了,那索性直接做直升机不好了,为什么还费力做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同步了,只用一个电机了,那索性直接做直升机不好了,为什么还费力做四轴 ...

也许就是喜欢折腾4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