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nRF24L01模块

楼主(2015-05-03):
大神们,nRF24L01初始化过程中,写入数据和读出数据不一致,导致MCU和单片机连接不上,肿么办啊??

网友:
我怎么记得写和读不是同一个寄存器呢?写了一个寄存器,然后再读这个地址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
找一个可用的DEMO程序看看

网友:
这个通不过,说明SPI通信有问题,可能参数不对

网友:
程序不发谁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可能是模块坏了,也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
有以下可能:1、spi时序问题 2、寄存器读取问题

网友:
应该是spi时序的问题喽

网友:
你这个标题不合格啊,唉,作为一名程序员,我替你感到悲哀

网友(2015-06-04):
底层没有调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