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编译通不过是啥原因

楼主(2015-05-03):
编译提示如图片,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 把源码贴上来呀

网友:
编译环境?
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把源码贴上来呀

就这几句

网友B:
void main(void)试试。。。或者最后一句return 1;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void)试试。。。或者最后一句return 1;试下。。。

AVR GCC 用void main(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