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辨认一下这个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5-03):
我有一块JC3A的步进电机驱动板,但是上面的三块芯片都被打磨了,看不清是什么型号
芯片的引脚有15个,大概排列方式如下图,芯片的正面被打磨了,正面是一块比较大的
金属散热片外围包了一圈塑料壳子。

1,芯片的引脚大概排列方式

2,芯片的正面被打磨了,正面是一块比较大的金属散热片外围包了一圈塑料壳子。

网友A:
STK672-080  应该是这个片子,我用过,只能驱动4相电机,内部不是H桥驱动。

网友B:
楼上极有可能是正解,也在用这个片子,效果挺好,厚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K672-080  应该是这个片子,我用过,只能驱动4相电机,内部不是H桥驱动。

应该就是这个片子了,你用着怎么样呢 和TB6560哪个更好些哦?下面是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极有可能是正解,也在用这个片子,效果挺好,厚膜的。

应该就是这个片子了,你用着怎么样呢 和TB6560哪个更好些哦?下面是数据手册

网友A:
TB6560没有用过,驱动常见的两相四线电机,我用的是THB7128,简单好用,不过现在也出了新的STK系列可以直接代替THB7128,STK672不能驱动两相四线电机,只能驱动共VCC端的电机,因为STK672内部就是MOS开关,不是MOS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这个片子了,你用着怎么样呢 和TB6560哪个更好些哦?下面是数据手册

比TB6560好用。电机噪声比TB6560小。很稳定。是个好片子。这个片子比较老了,我用的都是拆机片!多数情况下还是用6560,容易买。

网友:
哦。忘了说了,看楼上说才想起来,用这个片子。电机要买六线的啊。

楼主(2015-06-14):
引用 网友A:
TB6560没有用过,驱动常见的两相四线电机,我用的是THB7128,简单好用,不过现在也出了新的STK系列可以直接 ...

新发JLC做PCB去了哦 不知道回来效果怎么样 网上查了 这个芯片是正弦波驱动的 所以噪声要小很多。

网友:
STK672 是2.8A的,驱动42步进完全没问题,能否驱动57电机呐??
TB6560 好像是可以驱动57电机的。
THB7128 没注意过能否驱动57电机??

网友:
我们目前用是A3977,贴片的;体积小

网友:
THB6032MQ
他拿一排管脚做了贴装。
你看到的这一排是插装。
PCB我可以发你。。。。
为避免广告嫌疑。
你联系我的QQ;906436233